在柱面上用实体扫描切除开槽的问题

楼主(2020-02-16):
求大神解答,如图,希望在柱面上开槽,然后可以在装配体中配合。已采取的方法有:1、平面作开槽图包覆到柱面,粉红色圆柱滑块滑动无法配合。包覆是形似神不似,不精确。

2、用3d草图+投影曲线(螺旋线和弧线)+组合曲线,画出了精确的路径(就像画弹簧两端挂钩的方式),用圆柱实体扫描切除,提示路径有错;用截面草图扫描切除,有破面。
请教如何能开出这种精确的槽,模拟滑块滑过,以便在模型中添加配合。谢谢!

网友:
这个确实是个难题,你这两种办法做出来的模型是不一样的,但是好的方法我也没有

网友A:
用公式曲线去做绘制路径曲线

网友:
机加的话。刀具移动的同时工件在弯槽部分还要做旋转。做模型,弯槽部分是个难点。需要保证槽的中心面对齐轴心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公式曲线去做绘制路径曲线

看来还得学习业余爱好,没那么深入。。比较直观的方法没有只好算了

网友B:
有两种方法,面接触配合,或者圆柱中心线到边的距离。

楼主(2020-03-20):
引用 网友B:
有两种方法,面接触配合,或者圆柱中心线到边的距离。

谢谢。圆柱中心线等距这个思路没想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