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师傅懂减速机吗

楼主(2020-02-17):
想搞个捶打的往复运动,打年糕用不知选择那种减速机和这个转速比

网友:
个人 觉得这种东西 还是纯手工,更能展现价值。

网友(点评):
纯手工才有灵魂。。。。

网友:
做成 竖直捶打的方式

网友A:
明代水力机械的复原图,这个是1:10的小样,按照这个图中的比例关系和楼主实际每秒的舂的次数应该可以算出来对应的电机转速和减速比。(注:图片来自——陆敬严著《中国古代机械复原研究》,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9年6月第1版。版权属于原作者,侵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代水力机械的复原图,这个是1:10的小样,按照这个图中的比例关系和楼主实际每秒的舂的次数应该可以算出 ...

兄弟这得木工了

网友B:
你这得使用大速比减速机,常用电机1450r/min,你掐表计一下一分钟锤多少下,输出轴就是转多少圈,轴向力不大的话建议用摆线针轮减速机。最好别用蜗轮螺杆减速机,发热太大效率太低。

网友:
不改变原型的话,凸轮机构+杠杆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得使用大速比减速机,常用电机1450r/min,你掐表计一下一分钟锤多少下,输出轴就是转多少圈,轴向力不 ...

一分钟捶20到35不知道可以加调速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分钟捶20到35不知道可以加调速吗

使用调速电机就可以调速。

网友C:
还没动手做?
还是要这种大木头样子的话,一分钟20下,一转2下,减速机速比150

网友D:
还不如脚踩的靠谱,类似冲床。你这个用电机一直在打,手速万一慢一点就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得使用大速比减速机,常用电机1450r/min,你掐表计一下一分钟锤多少下,输出轴就是转多少圈,轴向力不 ...

但是它便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没动手做?
还是要这种大木头样子的话,一分钟20下,一转2下,减速机速比150

快递店面都停了,也没设计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不如脚踩的靠谱,类似冲床。你这个用电机一直在打,手速万一慢一点就没了

我也想搞成这样的就是做不出来哈哈

网友:
动力那头做成曲柄滑块机构,再结合杠杆。

网友E:
这太费劲了吧,看看最新的铁匠铺打铁装置,绝对简单省钱。

网友:
真担心操作者的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太费劲了吧,看看最新的铁匠铺打铁装置,绝对简单省钱。

那尺寸不合适的

网友F:
大减速比,选择蜗轮蜗杆减速机。先把每分钟锤击的次数定下来,你准备选择的电机功率和转速是多少?把锤击次数换算到减速机输出端的转速是多少?用电机转速除以这个转速就是减速比。

楼主:
大兄弟整点规划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减速比,选择蜗轮蜗杆减速机。先把每分钟锤击的次数定下来,你准备选择的电机功率和转速是多少?把锤击次 ...

一分钟30次到20次,希望能用调速电机但是调速电机最大负荷3千瓦怎么配合适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一分钟30次到20次,希望能用调速电机但是调速电机最大负荷3千瓦怎么配合适呢

用调速电机也行,也可以用变频器拖动普通电机。你说的3Kw这个数据怎么来的?是从锤击头那边的的锤击力倒推到电机轴上的输出功率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调速电机也行,也可以用变频器拖动普通电机。你说的3Kw这个数据怎么来的?是从锤击头那边的的锤击力倒 ...

是变频器最大支持单相电3千瓦,转速比这个就完全不懂了

网友G:
直接弄个这个怎么样
打夯机,把头部改改,

好像不行,下面是软的,蹦不起来

楼主:
这个不行哟,改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直接弄个这个怎么样
打夯机,把头部改改,

不好改哈

网友:
是便宜,但是这是持续动作机械,你用个几年电费额外花多少?

网友:
感觉凸轮或者连杆机构好用,

网友:
不要用到变频器的吧,太贵了,都够直接买一台现成的了.做好了要稍调整速度,可以换皮带盘.
要用调速电机的话,单相是一般只有3kw,但那点功率应足够了.

网友:
用凸轮机构不好吗
跟冲床那个差不多不香吗

网友H:
还没明白你用什么机构实现,是四杆机构吗,这么大减速比可以用两个NMRV减速机串起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还没明白你用什么机构实现,是四杆机构吗,这么大减速比可以用两个NMRV减速机串起来用

不太明白这个,想搞个可以调速和刹车的没思路

网友I:
这个东西大家都不想帮你忙,不是冷漠,是想保留这个东西的原汁原味,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东西大家都不想帮你忙,不是冷漠,是想保留这个东西的原汁原味,哈哈

😂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太明白这个,想搞个可以调速和刹车的没思路

调速可以用变频器实现,刹车直接买带刹车的电机就可以了,这些都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