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PLC与电机连接的问题

楼主(2020-02-17):
初学PLC,要做一个毕业设计,特来请教大佬。
PLC可以在不接驱动器的情况下直接与电机连接吗?
如果可以,能否具体介绍一下如何实现的?在编程中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
1.要说单片机都可以直接接电机,就像楼上说的看你接什么类型电机,多大功率的了。
2.结论是确定的,可以接而且交,直都没问题。
3.plc的本质是什么?

网友(点评):
这个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网友:
好像是有这种接法的,网上也有这种资料。但是这样控制就比较复杂。所以才出现了用驱动器来作为中间介质,这样就只要控制2个参数就可以了,工业上比较直观,频率和脉冲数量即可。

网友:
这个肯定不行,楼主可以买一些小的装置来练习PLC编程。

网友:
凡事都不是绝对,可以接。关键是看你用的电机功率多大, PLC接口的输出型式。当然在没有完全搞明白的情况下去接,结局就是烧毁PLC。新手还是建议用控制装置转接。

网友:
可以,将电动机与PLC之间的线连接正确,用PLC控制电机无非就是启动、停机、正转、反转。

网友:
看你说的控制是单纯的启停正反转还是控制伺服系统了。以下是个人愚见不代表绝对准确(越学习越发现一个人的知识实在是太渺小了)
1、单纯控制普通电机启停正反转只需要将PLC作为继电器来用,接上接触器就能控制了,当然通过光电开关或者PLC内置的时间继电器也可以不那么精确地进行位置控制。
2、PLC不接伺服驱动器直接控制私服电机,这个据我的了解是不能(不排除特殊可能),同时我也提出个疑问,据我所见到的所有应用场合伺服系统都是PLC+驱动器+伺服电机,那为什么伺服电机都要用伺服驱动器呢?他们之间的控制原理是什么啊?

网友:
不能直连,一般PLC输出电流都很小,不足以驱动电机(微型电机)。
一般PLC连接电机驱动器的控制端,驱动器再连接电机。

网友:
晶体管输出大约是100MA左右,要看是N型还是P型,接电源有极性.继电器输出约1A左右.

网友:
不能,用PLC只是控制回路,还需要主回路供电。
最常用的几种方法:接触器;变频器;伺服放大器;固态继电器;软启动器。。。。根据需要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