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配置

楼主(2020-02-17):
我们给三维图定义了多种配置,每种配置尺寸不一样。
工程图的尺寸始终是默认配置的尺寸,还需要点选工程图视图,选取对应的三维图配置尺寸,工程图尺寸才会跟着变。
有没有可能,工程图尺寸跟着三维图自动变化,对应上三维图的配置。

网友A:
这个在制图模块下设置成自动更新,这样数模变了,图档也会同样变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在制图模块下设置成自动更新,这样数模变了,图档也会同样变动。

是这样的,我三维图上添加了配置A,(初始是默认),然后把三维图在配置A的状态下保存。工程图还是默认配置,需要手动该成配置A,
能不能我三维图变成配置A工程图自动也变成配置A

网友:
工程图来自于和对应配置的模型,这样工程图中的尺寸就是随着模型的尺寸变化而变化。

网友:
只能手动改吧。

网友B:
这个也想自动,看来还是软件工程师努力程度不够啊。
懒是推动科技进步的源泉是没错的。

下次这个自动实现了,没准又在想为啥不能自动把图纸出了呢,继续懒,继续推动科技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也想自动,看来还是软件工程师努力程度不够啊。
懒是推动科技进步的源泉是没错的。

一种设备多种配置就很有必要了,一个配置下面有很多模型不一样,工程图还需要手动一张张改。

网友(点评):
工程图也要一张一张画呗,尺寸也得一个一个放位置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