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齿轮强度校核的问题

楼主(2020-02-17):
标准齿轮强度的计算中系数太多,大家都有什么心得吗?

网友A:
软件或者EXCEL直接输入数据就可以了,有些付费软件可以直接出计算书的。如果是手算计算书的话,也可以用word做个模板,填数据就好了。

网友(点评):
软齿面齿轮按接触疲劳强度设计,按弯曲疲劳强度校核;硬齿面齿轮按弯曲疲劳强度设计,按接触疲劳强度校核。

网友B:
一般只考虑齿面接触和齿根弯曲^_^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只考虑齿面接触和齿根弯曲^_^

对!按照这两个校核就可以了。

网友:
齿面接触疲劳,齿根弯曲疲劳;
通常一个计算,另一个校核

网友:
三大强度啊,接触、弯曲和胶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或者EXCEL直接输入数据就可以了,有些付费软件可以直接出计算书的。如果是手算计算书的话,也可以用wor ...

总的原则我知道,只是国标齿轮强度上面,有许多参数,好多安全系数Sa Sf等,看着有点头晕。

网友:
楼上一干评论真是食之无味。坐等高见!

网友C(2020-04-06):
我说个计算参考标注
一般硬齿面减速机要求:1.接触安全系数大于等于1
                                 2.弯曲安全系数大于等于1.3
                                 3.胶合安全系数大于等于1.8
至于计算我想刚入门的先知道上述标注,再结合手册,慢慢理解(理解透了需要你几年的功夫)
可以先用KISSSOFT软件计算上述三大参数。

楼主(2020-05-19):
引用 网友C:
我说个计算参考标注
一般硬齿面减速机要求:1.接触安全系数大于等于1
                                  ...

有没有KISSOFT软件分享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