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模型修改

楼主(2020-02-17):
有哪位大神可以告诉我怎么把叶轮末端尖角去掉 末端那一段补上正常的翼型     老师给我发了一个模型让我修改一下,但是好像被去参数化了。

网友A:
用同步建模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同步建模试试看

具体思路可以说说吗

网友B:
这是老师给你的作业,估计你上课也是捣糨糊。这技能老师肯定教过,翻书找找,当然了,有大神指导一下速度更快,但对你能力提高没啥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老师给你的作业,估计你上课也是捣糨糊。这技能老师肯定教过,翻书找找,当然了,有大神指导一下速度更 ...

我是自学的,特殊时间待在家里,手头没有相关书籍,试了好久了都不行,主要是被去参了,对于我来说不太容易。

网友(点评):
发数模来,咱也研究研究

楼主:
发不了ug的附件,你有qq吗,我发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老师给你的作业,估计你上课也是捣糨糊。这技能老师肯定教过,翻书找找,当然了,有大神指导一下速度更 ...

发不了ug的附件,你有qq吗,我发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老师给你的作业,估计你上课也是捣糨糊。这技能老师肯定教过,翻书找找,当然了,有大神指导一下速度更 ...

我发送验证了,可以通过一下吗

网友:
有一个删除面的功能,可以直接删掉多余的面。
实在不行就用拉伸切除。

楼主:
我来反馈一下,先切除要切掉的地方,然后构造引导线进行扫掠,然后在进行缝补等操作。主要是引导线要构造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