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深盲孔内槽电火花后去除出电腐蚀层的问题!!

楼主(2020-02-17):
请教各位如图D125外圆,D115内孔,孔深456的盲孔零件,内孔壁用电火花加工了一条深度为2mm,宽度为6.6mm的凹槽,请教各位大佬有什么好办法能去除电火花加工后凹槽表面的电腐蚀层呢?去除后粗糙度3.2即可。(第一次发帖,图片老是整不好,各位见谅)

网友:
原设计是铣/磨加工的吧

网友:
占个楼学习下

网友:
这个零件什么材质?

网友A:
键槽有尖点,用打磨工具的话会磨不到,建议用酸洗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键槽有尖点,用打磨工具的话会磨不到,建议用酸洗吧

大师,能否科普一下怎么实现的盲内孔开键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师,能否科普一下怎么实现的盲内孔开键槽

一般内孔键槽用插床加工的比较多,但是你这个键槽稍微有点长,不过,只要插床的行程足够,还是可以在插床上加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内孔键槽用插床加工的比较多,但是你这个键槽稍微有点长,不过,只要插床的行程足够,还是可以在插床 ...

哦,谢谢,了解了

网友:
用酸性腐蚀性溶液可以洗掉氧化层。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般内孔键槽用插床加工的比较多,但是你这个键槽稍微有点长,不过,只要插床的行程足够,还是可以在插床 ...

能够吗?
请仔细看一看。

网友:
不考虑加工成本?能否考虑两个零件组合而成,焊接件也可以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能够吗?
请仔细看一看。

没有退刀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退刀槽?

但有越程半径

网友:
插床加工底部必须要加退刀槽,看图纸结构估计没法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谢谢,了解了

我们用电火花的方式加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退刀槽?

没有退刀槽,采用电火花加工,现在愁怎么去除电腐蚀层

网友(点评):
用化学方法去除吧,物理方法会留下点痕迹的

网友:
占个楼学习下。

网友:
反正要车加工的,加把刀具当刨床加工个槽还是没问题

网友(2020-03-23):
引用 楼主:
我们用电火花的方式加工的

我们也有这样的活,也是用电火花加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