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台阶落差用什么方法

楼主(2020-02-18):
请问,用全站仪能测量出台阶的落差吗?精确到2毫米以内就可以了。
用计算器算了下,角度至少要要精确到0.01度才可以达到2毫米以内的精度
全站仪好像太高端了,有没有专用来测量这种类型的仪器呢?

网友A:
感觉这个精度要求那么高干啥呢,差个三五毫米也不怕吧。

网友B:
村里都用铅垂+米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个精度要求那么高干啥呢,差个三五毫米也不怕吧。

3毫米也可以用,5毫米有点大了,测量参数,用来回家做楼梯扶手的,量的准,做好了回来安装就容易了,测量不准要多花些时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个精度要求那么高干啥呢,差个三五毫米也不怕吧。

用来做楼梯扶手的,不锈钢扶手,有点缝都会焊接困难,不过3/5毫米,压一压,砸一砸,修一修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3毫米也可以用,5毫米有点大了,测量参数,用来回家做楼梯扶手的,量的准,做好了回来安装就容易了,测量 ...

如果是图中这种圆管的扶手,高度2-3厘米的误差都是可以矫正的。上方的圆管是开孔的,插进去的部分可以调整深度,之前见市政的是这么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村里都用铅垂+米尺

有些类型,无法使用铅锤,比如悬空,或者一栋小区楼的焊接型楼梯,是需要每个都要测量的,
现在做楼梯,比如现场做木头的,铝的,角度用手机的角度app就可以,

如果是焊接的楼梯,拿回家做,在安装,就要挺准确的信息,

网友:
这破楼梯 ,不需要那么高的精度。

网友:
搜搜激光测距仪

网友:
普通的踏步楼梯,没必要做的精度这么高,给加工和测量都增加工作量,成本也会上去。你找找楼梯踏步尺寸的标准,这个有国家标准包括你所要的误差精度。

网友:
这东西保证2mm够呛。

网友:
这样花纹钢板折成的台阶,角度不垂直,测出来也无法保证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