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角度偏差怎么确定精度等级呢

楼主(2020-02-18):
这是一个冲压件,图片已上传,他这个是相对中间线偏差的,这个时候要怎么确定他的精度等级呢
求大佬指点

楼主:
大佬啊,不是这个角度啊。。那个120°±5′是那三个孔的相对位置的偏差啊

网友:
这是用到航空航天上的件儿吗?你确定尺寸有必要这么精确?没猜错的话应该是安放M3的螺纹件吧?φ3.2的孔还保证不了相互连接上?那这制造水平可太低了些 这就不是零件精度的问题而是模具和加工设备的问题了
就这张图而言总感觉是画图工出的根本不了解生产的实际情况 公差给的随心所欲 甚至可能毫无根据 不信你就给解释一下为啥要这么精 为啥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啊,不是这个角度啊。。那个120°±5′是那三个孔的相对位置的偏差啊

机械设计手册,第一卷,第二篇,第5章,第3小节,按圆周分布的孔间距允许偏差。

无论配合的是螺钉还是螺栓,这个都是一般工业用途中最精密的尺寸要求了,冲压制造满足不了尺寸要求。

网友:
这种角度实际基本都是没有办法测量的,标注位置度更直观一些

楼主:
老师给布置的课程设计。。。我也感觉这个精度也太高了,就一个这麽小的件。

网友:
±0.25°^_^

网友:
照本宣科稀里糊涂不懂生产实际的老师只会误人子弟

网友:
理论上是按国标等级,但有些冲压件因为形状问题,会发生变形,就难以做到标注的精度,所以试样后需要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