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紧配合的装配力如何计算

楼主(2020-02-18):
请教各位高手!

孔 2.95mm
轴 3 mm,装配深度为5mm.
过盈量0.05mm(在公差组合里面,这是最多的过盈量)
轴孔材料都是强度比较好的sus304

需要多少大的压入力装配?谢谢!

网友A:
有计算公式的,不过计算来的也只能做个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计算公式的,不过计算来的也只能做个参考

能分享一下公式吗?谢谢大萝卜。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分享一下公式吗?谢谢大萝卜。

我很久前用过,现在手上没有相关资料了

网友:
我很久前用过

网友A:
过盈连接设计技术

网友:
下载了,打开了,看了,收藏了,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盈连接设计技术

不错的资料。

网友B:
1、先计算在保证外载荷作用下,两零件不发生相对滑动的最小径向压强;
2、计算所需的最小过盈量;
3、根据最小过盈量计算最大径向压强(压入法);
4、计算压入法的拆装力。

你给的条件不够,还缺少这两个零件过盈配合时传递的载荷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先计算在保证外载荷作用下,两零件不发生相对滑动的最小径向压强;
2、计算所需的最小过盈量;
3、根 ...

谢谢您的回复,这个例子,不考虑用过盈量传递扭矩,后续通过焊接来保证扭矩传递。所以只需要知道装配力有多大便于装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这个例子,不考虑用过盈量传递扭矩,后续通过焊接来保证扭矩传递。所以只需要知道装配力有 ...

计算装配力(压入力),需要知道这个过盈配合的最大径向压强。

最大压入力F=π*f*d*l*p(max)。f是配合面摩擦系数。

网友:
学习了,收藏了,但是都要威望啊

网友C:
过盈配合安装以后再焊接?那过盈意义再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计算装配力(压入力),需要知道这个过盈配合的最大径向压强。

最大压入力F=π*f*d*l*p(max)。f是配 ...

明白,已经计算出来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过盈配合安装以后再焊接?那过盈意义再哪里

正常是过渡配合 (理论间隙很小,考虑公差后,有过盈),所以想看看在最大过盈情况下,需要多大力来装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正常是过渡配合 (理论间隙很小,考虑公差后,有过盈),所以想看看在最大过盈情况下,需要多大力来装配 ...

已经计算出来了?请问压强是如何得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已经计算出来了?请问压强是如何得知的

网友:
可参考如下计算公式

网友:
这种问题可参考国标,GB5371-2004

网友D:
0.05mm的过盈量太大,导致结合应力过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0.05mm的过盈量太大,导致结合应力过大了。

我按照之前的公式计算,是这样的,才8N不到,为啥你的软件里面的值这么大呢?

d2 8
d1 0
d 2.97
f 0.11
U1=U2 0.3
C2 1.619718879
C1 0.7
E1=E2 210000
delta max 0.05
Pmax 1.524043955
l 4.7
Fi 7.351811283

网友(点评):
你的计算结果应该是少算了3个0,应该是8千多N。

楼主:
大家能看到我在19楼发的图片吗?挺奇怪,我自己看不了。其实就是我上楼的数字。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按照之前的公式计算,是这样的,才8N不到,为啥你的软件里面的值这么大呢?

d2 8

明白了,有个单位弄错了,的确少了三个零。谢谢myfunction 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