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动比

楼主(2020-02-18):
如图,假设电机扭矩5g.cm,电机轴直径2mm,齿轮1分度圆直径4mm,齿轮2分度圆直径10mm,假设要使2kg的不锈钢圆柱体旋转,请教需要多大的传动比?最好有计算过程。谢谢!

网友:
传动比不就等于齿轮分度圆直径比值吗?

2kg的东西?什么形状的?多大尺寸的?空心实心的?

楼主:
谢谢!直径20的不锈钢实心圆柱体,置于水平地面上。我主要想知道力臂如何确定?

网友(点评):
同样,我也想知道。。。你那东西肿么摆放的

网友:
圆柱轴线垂直还是水平,都有区别吧。如果你和我一样懒就相信大力出奇迹吧。

楼主:
请告知动力臂和助力臂即可

楼主:
图片传不上

网友:
你图片调低像素拍,就可以传了

网友:
电机的转速是多少?先计算重物旋转时,大齿轮上的扭矩是多少?核算电机功率是否够?把电机参数定下来,再选择传动比。

楼主:
谢谢楼上!计算重物旋转时,大齿轮上的扭矩多少?要求只需把物体转动起来即可,假设电机功率足够。地面是水泥地面,假设钢和水泥地面的摩擦系数是0.3.主要想请教各位,力臂是按多少计算?,是电机轴半径?电机轴上齿轮分度圆半径?还是大齿轮分度圆半径?

网友:
你这个我建议你,翻书。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计算重物旋转时,大齿轮上的扭矩多少?要求只需把物体转动起来即可,假设电机功率足够。地面是水 ...

力臂按一半算

楼主:
谢谢!对的,就是不确定是齿轮1的半径还是齿轮2的半径还是电机轴的半径?

网友:
传动比的计算,需要先计算出输入轴的转速和出力轴的转速,两者的比值计算出减速比,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