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件的镜像件工程图序号标注问题

楼主(2020-02-18):
1镜像原件没有任何问题2镜像原件属于焊接,其中“按加工”为切割以及打孔,“按焊接”为将拉伸切除以及打孔等属于加工的特征压缩(这样的焊件切割清单合并准确)
3镜像件出现如下问题,焊接件切割清单一切正常,但有加工特征的切割件标序号,项目号为0,刷新图纸后0变为“*”
请问各位大佬,怎么解决

网友A:
在左侧的设置中将零件序号的设置中的“项目号”修改为“文本”,然后将*手动修改为你需要的零件序号。

网友B:
这个可以手动修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手动修改的。

手动我知道啊,大部分序号为自动标注,部分为手动标注,后面改图的话,那些手动更改的可能和切割件清单对不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左侧的设置中将零件序号的设置中的“项目号”修改为“文本”,然后将*手动修改为你需要的零件序号。

手动我知道啊,大部分序号为自动标注,部分为手动标注,后面改图的话,那些手动更改的可能和切割件清单对不上了

网友:
2018 SP0以下版本可以发一下看看

3199981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