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用注塑工艺制作小刀吗?

楼主(2020-02-18):
刚才看到一个注塑件的边缘有毛刺。当然这是不好的,有人正用小锉刀修呢。但我想到另外个问题:能否利用这个现象,制作小刀呢?
当然,这种刀不严格说是“锯”,而且只能用于纸、薄塑料,可能寿命也不长。寿命是硬伤。
优点是极其便宜,可回收。

网友:
一次性西餐刀具

网友:
当然可以,还很多.如蛋糕的刀叉,我家划鳝丝的就是塑料的,都用了几十年了.

网友:
塑料刀具,锯齿的也出现了,楼主说的那种是模具密封不严导致出现的飞边,形状并不规则,想做成标准的刀具难以实现

网友:
用细锉刀可以试试。粗锉刀估计也会有肉眼看得见的纹路。

网友:
我家也有一把切水果的塑料刀,虽然刃口不锋利,但也够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