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油基磁悬液比水基磁悬液流动性更好吗?

楼主(2020-02-18):
背景:磁悬液分油基和水基,我司用油基,操作师傅说是因为油基磁悬液比水基磁悬液流动性好,

请教:油基磁悬液比水基磁悬液流动性更好吗?(钢质零件)

网友:
估计是水的表面张力比较大的原因。

网友:
用磁性悬浮液做什么?做探伤用吗?根据这两种悬浮液的特性去选择,有利于你们使用的特性。先找找两种悬浮液的特性,或者找供应商的技术支持问问他们的特性。

网友:
如果是用于探伤的话,你师傅说的对,建议用油性磁悬浮液,因为油性磁悬浮液的粘性比水大,在零件表明能挂住磁粉,便于磁粉在零件表面的移动,而且湿润性比较好。但是,油性容易着火,这点注意下能避免。

网友:
磁性会有阻力,还是油基会更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