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N砂轮修磨

楼主(2020-02-18):
大家好!

    我司采用的CBN砂轮,粒度50/60目。在初次使用时需要将表面的原始表皮修磨掉,采用的方式是在外圆磨上,用白刚玉砂轮进行修磨。
修磨后磨料并没有完全露出来,感觉像是粉末嵌入在磨料之间。要用工件(HT)进行大进给量修磨后才能使用。
修磨后的砂轮如下图,第二张图是用HT工件修磨后可以正常使用的。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吧,谢谢!

网友:
你们公司做什么业务的?感觉能用这砂轮都是干模具类行业,我司以前都是用黄铜,没用过金刚玉砂轮修,更没用过ht修,也不想想,能用cbn干活都是干些精密活的,你们这么修砂轮也不怕把水弄脏了?

网友:
白刚玉 低转速修整

楼主:
经过检测,第一张图上的物质应该是白刚玉砂轮的粉末,嵌入到了CBR砂轮的缝隙中。
用电镜观察CBN内的物质,居然发现了Ni,这个Ni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
镍能提高砂轮的强度,而又保持良好的塑性和韧性。当然,太多也不行,否则会烧杀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