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位几通下图怎么看??附图

楼主(2020-02-19):
(图片)

楼主:
图里的数字根据啥标的第一个图里明明只有一个箭头为啥是两通
第二个图里明明两个箭头  为啥是三通
第四排第二个明明六个箭头  为啥是五通

网友A:
几通的意思,就是一个格子里面有几个油口,就是图中标记的数字

楼主:
直箭头 和  斜箭头表达的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通的意思,就是一个格子里面有几个油口,就是图中标记的数字

就是想知道如果他不标数字我从这简图图上怎么看几通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想知道如果他不标数字我从这简图图上怎么看几通呢

两个框是两位,三个框是三位。
看里面的直线斜线与框的上下边的交点,几个交点就是几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想知道如果他不标数字我从这简图图上怎么看几通呢

随便选中一个格子,看里面的箭头和T型标记,跟上下边线有多少个交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框是两位,三个框是三位。
看里面的直线斜线与框的上下边的交点,几个交点就是几通。

你这个就是百度告诉我的  根本不成立啊  第二个图直线斜线与上下边交点是四个 可是第二个图是三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选中一个格子,看里面的箭头和T型标记,跟上下边线有多少个交点。
谢谢:victory: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选中一个格子,看里面的箭头和T型标记,跟上下边线有多少个交点。

万分感谢  谢谢谢谢

网友:
此帖仅作者可见

网友:
啥意思,为何帖子及回复都是只能作者可见?

网友:
这个帖子厉害了,天书啊

网友:
为什么没图

网友:
几个意思?仅作者可见

网友:
啥意思?看不到东西呀?

网友:
百度知道
电磁阀如何看几位几通
怎么看电磁阀是几位几通的?其工作原理是?要图要真相查看全部3个回答
怎么看电磁阀是几位几通的?其工作原理是?要图要真相
我来答
东哥zld
机械自动化爱好者 2017-09-01
电磁阀:
电磁阀是可以在腐蚀性、爆炸性、高压力环境中工作的设备,它在工业、建筑业、医疗业等领域都有具有重要作用。使用比较频繁的有两位三通电磁阀何二位五通电磁阀,很多用户并不清楚其中的“位”和“通”有何区别。
电磁阀的“通”和“位”是气动换向电磁阀的重要概念。不同的“通”和“位”构成了不同类型的气动换向电磁阀。通常所说的“二位阀”、“三位阀”是指换向阀的阀芯有两个或三个不同的工作位置。
所谓“二通阀”、“三通阀”、“四通阀”是指换向阀的阀体上有两个、三个、四个各不相通且可与系统中不同油管或气咱相连的接口,不同油道/气路之间只能通过阀芯移位时阀口的开关来沟通前面的“几位”,你要看这个阀有几种工作状态,就可以说是几位,如有气动元件符号,就更好理解了,在图符上代表阀体的正方形(内有箭头或T线)有几个就是几位。而后面的“几通”,是代表在其中的一个正方形上有几个点(和箭头线还有T线相交的点),就是几通。
图形符号的含义一般如下:
(1)用方框表示阀的工作位置,有几个方框就表示有几“位”;
(2)方框内的箭头表示油路处于接通状态,但箭头方向不一定表示液流的实际方向;
(3)方框内符号“┻”或“┳”表示该通路不通;
(4)方框外部连接的接口数有几个,就表示几“通”;
(5)一般,阀与系统供油路或气连接的进油口/进气口用字母p表示。

网友:
@晓昀 特意过来看一下lz发的帖子。

网友:
几个匡就是几位,匡里的上下边与内部线(不论T型还是直线,还是斜线)的交点数就是几通。

网友:
优秀的帖子,图也没有

网友(2023-04-22):
没看到图呢

网友:
有几个格子就是几位。

网友(2025-09-08):
图呢?你们在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