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线法兰不能生成

楼主(2020-02-19):
最后一步的那个黄色的边线法兰不能生成。
怎么弄。

网友:
试试两个边线法兰同时生成呢

网友:
2和3合成一步,边线法兰选两条边

网友:
晓得了。下次别这样画图了。

网友:
楼主是用钣金的功能造型吗?如果弄不出来,可以直接草图拉伸出。

网友:
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