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液压系统的管理

楼主(2020-02-19):
请教诸位一个问题,就是液压系统的管理,也包括人,现在需要管理全厂好几条产线的液压设备,设备还比较复杂,都有比例系统和伺服系统,不知道该怎么下手,谢谢!

网友:
按车间或者按工段先把液压系统的分布情况进行汇总;
每个液压系统的包括的设备、技术参数、工作年限;
液压油的品牌、更换时间、液压系统的大修时间进行汇总整理,从宏观上先掌握全部;
深入车间从使用系统或者设备的人跟前了解系统或者设备的工作情况,并记录;
你手下有人的话,安排专人负责每个系统的运行情况,并建立台账;

如果以前没有经验,可以一点点自己摸索出适合自己工厂特点的管理方法。别人说的方法也只是建议和参考。

网友:
可以借鉴各种关于维修的计划,比如预防性维护

网友A:
楼主,你06年注册的,过了十四年还不知道液压控制是什么,那请问十四年前你因为什么来这注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06年注册的,过了十四年还不知道液压控制是什么,那请问十四年前你因为什么来这注册的

您的问题很好,也很尖锐,首先谢谢你!我一直在搞技术,一步一步的工作,主要是我们厂的,现在领导把整个公司交给我,基本上就是纯管理了,所以想看看大家的经验!

网友:
楼主你好,我是专门做液压设备的我的建议是:
1.把每条线的技术资料保存好(比较重要的是液压原理图、电气原理图、生产厂家联系方式)
2.建立易损件清单(密封圈、传感器、阀、过滤器等等)可以适当的备一点,尤其是采购周期比较长的
3.建立保养、清理制度(更换液压油周期、更换过滤器周期)液压系统故障很多由于液压油污染引起的。
4.每日开机数据记录(压力表数据、传感器数据)便于提早发现问题及维护后的性能比较。
5.有不懂得可以联系我15257208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