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对压机的传动与调节

楼主(2020-02-19):
如果,对压机用齿轮传动两辊筒,但上辊筒是需要调节的(调节范围小),这样两齿中心距就不能保证。请问它这样设计合理吗?

网友:
个人感觉三个齿轮或许会好点

网友(点评):
但这种压辊结构基本是这个形式,就不知怎么解释!!!!!!

网友:
透析器的模仿丝 终端成型是用类似的滚轴。方便调节控制丝孔。

网友(点评):
圆压模切机也相似。

网友:
你这压力很小的吧,用了3模数以上的齿轮了吧,调个个吧毫米应该可以的

网友(点评):
多谢前辈指导,明白。

楼主:
疑问已解决.

网友:
调节空间较小。

网友:
这种用法有类似的。仅仅用于调节两辊的间隙

网友:
这样设计也可以,但是齿轮中心距可调范围很小,两齿轮啮合的齿顶间隙也要满足传动标准要求。

网友:
可调中心距的齿轮传动设计,这个要学习了

网友:
最好不要这样设计,否则后期对滚机构很难调节,影响板料的输送。

网友(点评):
谢谢回复,能否提供一下设计建议。

网友A:
你这个是压光机吗,我们的压光机不是你这样设计的。

网友(点评):
能否给我照片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压光机吗,我们的压光机不是你这样设计的。

没上班照片没有,齿轮取消,上面用气缸往下压,间隙调节放到侧面,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