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化硅陶瓷材料加工

楼主(2020-02-19):
碳化硅陶瓷材料加工是现代化加工的难点和痛点。陶瓷材料的特性可以提升很多行业的发展,但是加工难题是阻碍其应用的最大问题。
现在很多机床通过使用超声波装置来解决,确实有一定的效果,以下图片是我们加工的产品。

网友:
刀柄上装的是磨头吗?

楼主:
对的,金刚石磨头。

楼主:
该材料的硬度HRC94

网友:
这床子加工主轴转速多少?

楼主:
|未来第一站发表于 02-19 20:12这床子加工主轴转速多少?
实际使用转速在12000左右

网友:
碳化硅陶瓷前几年往复机活塞杆上经常搞,后来由于陶瓷涂层经常出现龟裂,而且由于导热性不好,温度高,现在少用了

楼主:
|知行ggw2010发表于 02-20 08:45碳化硅陶瓷前几年往复机活塞杆上经常搞,后来由于陶瓷涂层经常出现龟裂,而且由于导热性不好,温度高,现在少用了
所以在不希望有导热性的行业,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
|顾启晨发表于 02-19 19:56该材料的硬度HRC94
这么硬的材料,会导致材料很脆,承受不了冲击力,没有韧性。

楼主:
|远祥发表于 02-21 13:19这么硬的材料,会导致材料很脆,承受不了冲击力,没有韧性。
看用在哪里了,轴承现在就有陶瓷的,刀具也有陶瓷的,活塞也有,模具也有。

网友:
我们厂有用到碳化硅做的方管,主要用来做窑车上的支架,支架上放卫生陶瓷,进隧道窑烧制成瓷,这材料耐高温,硬度高,但是太脆

网友(点评):
我们可以生产加工

网友:
成本如何,是否能小批量定制,如图片里那个小门,对外报价在多少?

网友(点评):
那张图片是手机玻璃的热弯模具,你如果需要可以提供图纸,我来报价,我们可以从原材料一直到成品一条龙生产。

网友(点评):
根据材质特性,我想到了某行业的特殊位置需要。现在不在这个行业了,也不知道行业情况如何,谢谢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