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手动控制的齿轮齿条该怎么选取模数齿数?

楼主(2020-02-19):
新手一个,希望大佬多多照顾~谢谢

网友:
手动怎么个控制法?
手摇的?多少都可以^_^

网友:
看看你的工况,负载大小。最好能详细一些

网友:
手摇速度 输出端速度要求。力和速度。

楼主:
|未来第一站发表于 02-19 20:01手动怎么个控制法?

手摇的?多少都可以^_^
感谢大佬评论,手摇用来根据实际需求控制伸出长度

楼主:
|fanqiqinchuan发表于 02-19 21:29看看你的工况,负载大小。最好能详细一些
感谢大佬评论,手摇用来根据实际情况控制伸出长度

网友:
把你的要求描述尽可能清楚,详实些。齿轮驱动的负载是什么情况?

楼主:
负载是用来热封的电热片,

网友:
手摇的话,感觉丝杠类的用的多一些

网友:
根据你的描述,可能没多少负载,你可以参考一下文具店的装订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