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草图折线平移

楼主(2020-02-19):
各位大神好,如图所示,如何把线段1到9同时往下平移50的距离

网友A:
不可以 约束?

网友(点评):
大侠能具体说说嘛

网友(点评):
怎么通过约束实现平移

网友:
草图阵列啊

网友:
同时选中,然后用等距命令。

网友(点评):
等距移动,斜线部分应该不是平移

网友:
可以办到
1、块功能了解一下。

网友(点评):
我现在用的是线性阵列,块功能具体能详细说一下嘛

网友(点评):
就那样,然后就那样,最后就那样,就OK了啊。你不知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 约束?

草绘的方向 貌似搞错了。越来越复杂/

网友:
可以使用平行功能,直接把这条连线同时往下平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