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多个直径一致齿轮和一齿条啮合,如何保证正常啮合?

楼主(2020-02-19):
多个直径一致齿轮与同一齿条啮合有的可以正常啮合,有的有干涉,有什么要求才能都正常啮合?

网友:
楼主是指在电脑如何建模吗

网友A:
楼主说明一下这样做的必要性;
齿条是主动件吗?
大齿轮27齿、小齿轮19齿。配比不合理的话,是实现不了你的想法的

网友:
先把大齿轮与齿条配合好,再把小齿轮与相邻两个大齿轮配合。只是小齿轮需要上下调整。试试看看吧!很好奇这个有什么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明一下这样做的必要性;
齿条是主动件吗?
大齿轮27齿、小齿轮19齿。配比不合理的话,是实现不了你 ...

大齿轮主动件

网友A:
小齿轮轴上没啥吧,把三个小齿轮拿掉

网友:
两个大齿轮的中心距是齿条齿距的整倍数

网友(点评):
你说到点子上了。。。。

网友:
4个大齿轮同时驱动齿条还是只有一个大齿轮驱动齿条?

网友B:
理论上好像不太可行,齿轮的中心距是(Z1+Z2)*M/2,正常都是个准确的数,就是具体的数值大小。而齿条的齿距是M*π,是个无尽不循环数。
1.按你图上这种用法本省就是不可取之处,就像约束的过定位。小齿轮怎么来都是多余的,且不起实质性左右
2.如果你一定要那么玩,就把大齿轮的中心距做成可调的
3.或者你自己找斜齿轮,选择合适的倾斜角,把中心距算的尽量接近

网友:
最好的办法:不这么设计

网友:
因为你就算计算的再准确,齿轮和齿条间是有间隙的,间隙累加下来肯定会有一个齿轮卡住

网友:
一个大齿轮既带动一根齿条,又带动二个小齿轮,而且是大齿轮与小齿轮又相互传动,非常矛盾。建议大齿轮带动小齿轮,一个小齿轮只与一个大齿轮传动,与后一个大齿轮脱开。

网友:
累计之后,最后的齿轮想要正好对上挺难的!

网友C:
想问一下,这小齿轮是干嘛用的?还有这样用齿轮的吗?你是有多想齿轮转不动?

网友:
你这类似于过约束。。。。。。。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小齿轮轴上没啥吧,把三个小齿轮拿掉

干掉小齿轮,上链带

网友:
小齿轮上下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D:
干掉小齿轮,上链带

也好

网友:
小齿轮不在同一直线上的,最好设计成浮动的机构。

网友:
先把所有的大齿轮和齿条配合好,小齿轮的分度圆和大齿轮的分度圆相切就好了,但是小齿轮的中心和大尺寸不在同一条直线上,这个我们的机器用的特别多,这样设计没有问题的

补充内容 (2020-2-23 00:38):
用软件画了一下,这个结构过定义了,会卡死,需要把中间的小齿轮取消,两个大齿轮上在装一个链轮,用链轮传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问一下,这小齿轮是干嘛用的?还有这样用齿轮的吗?你是有多想齿轮转不动?

改变转向用的,没有这个才卡死了

网友:
|冷月梧桐发表于 02-20 01:57理论上好像不太可行,齿轮的中心距是(Z1+Z2)*M/2,正常都是个准确的数,就是具体的数值大小。而齿条的齿距是M*π,是个无尽不循环数。

1.按你图上这种用法本省就是不可取之处,就像约束的过定位。小齿轮怎么来都是多余的,且不起实质性左右

2.如果你一定要那么玩,就把大齿轮的中心距做成可调的

3.或者你自己找斜齿轮,选择合适的倾斜角,把中心距算的尽量接近
可以变位实现

网友E(2023-06-03):
你是在设计伸缩货叉吧?这个很好解决

网友:
不是啊   大齿轮-小齿轮-大齿轮  齿条  是不是过约束了啊,大齿轮和都和齿条啮合 ,就已经定死大齿轮的运动了,大齿轮之间的小齿轮 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将一个齿轮作为挂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好像不太可行,齿轮的中心距是(Z1+Z2)*M/2,正常都是个准确的数,就是具体的数值大小。而齿条的齿 ...

楼主说的有道理,不循环的数和循环数,只能保一个齿能啮合,累计容易出问题。

网友:
这样设计有什么用

网友:
小齿上下调,即调大齿与大齿的中心距

网友(2024-02-28):
引用 网友E:
你是在设计伸缩货叉吧?这个很好解决

楼主如何解决的?麻烦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实际的设计应该没有这么设计的,如果非要这样,尝试齿数可以用360整除 的齿数,而且齿轮中心距和齿条齿长应该相等,尝试吧!

网友:
好像是货叉

网友:
楼主很专业,写得很好!

网友:
把小齿轮去掉即可,大齿轮间距等于齿距倍数,最好做成可调的。

网友:
齿距很难是整数,而齿轮中心距一般都是根据齿数模数来的,很难计算出恰好的位置。如果不是精密的传动,建议惰轮做成上下可调的。尽量减小齿隙吧

网友:
可以完美的设计出来。大轮中心距是齿距的整倍数,大轮小轮用变位齿轮来调配中心距。懂齿轮的都会。

网友:
先把大齿轮的位置定好,再用两个大齿轮定小齿轮的位置。。。

网友(2024-03-29):
没见过的方式,什么情况下会这样用?

网友:
通过齿轮齿数分度圆 理论计算距离

网友(2024-05-29):
双向货叉的设计吧,

网友(2024-06-28):
最近也是要用到这种配合,学到了

网友(2024-07-29):
大佬,请问这个资料是哪本书或手册上的,求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