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装配问题

楼主(2020-02-20):
各位大神:
       最近学习Inventor的装配问题,其中有一个疑问,如图所示的零件B和干只有一个同轴约束,装配状态下,零件B可以在杆的轴向自由移动,如何限定自动的距离,比如只在杆的长度范围内可以自由移动?感谢!

楼主:
知道怎么弄了,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知道怎么弄了,谢谢!

知道了,也跟大家共享一下?那样,帖子就完美了,有更大的价值了。

我是两步走:两端都是“插入”-“对齐”。在下拉界面中,只设置“最小值”。

一点:两个零件的断面边,选择顺序不同,自由移动的方向也不同。

楼主:
先用约束做一个同轴约束,然后在平面对齐里添加最大值和最小值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知道了,也跟大家共享一下?那样,帖子就完美了,有更大的价值了。

我是两步走:两端都是“插入”-“ ...

先用约束做一个同轴约束,然后在平面对齐里添加最大值和最小值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用约束做一个同轴约束,然后在平面对齐里添加最大值和最小值就可以了!

最大值,我很少填。

1)我喜欢一个单元的非标零件尽量一个多实体零件的设计方式,参数表很长。所以,我会尽量避免可有可无的参数出现。

2)比如你这个部件,后期修改轴的长度,也不需要顾及这个最大值。当然也可以从轴相关的草图中、或从拉伸的长度尺寸,关联进来最大值。

    但,那样的话,草图里又得多显示出一个参数。从拉伸关联进来的话,也许还得增加公式。。。

网友:
应该有类似与SW里面的柔性装配,设定一个尺寸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