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零件是什么

楼主(2020-02-20):
请教一下图中这个零件是什么东西,型号是CS-100-160-2A-GR-SP-KS1,这个是离合器还是过载保护还是什么东西吗,有没有知道的

楼主:
那个零件是连着伺服电机轴的那个零件

网友:
直联式联轴器?

网友A:
明显是减速机嘛

网友B:
好像是个过载保护器,但是都被忽略了

楼主:
联轴器和怎么外壳怎么会锁在机架上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显是减速机嘛

它的外壳是锁在机架上的,也没有见过这种形状的减速机呀

网友(点评):
首先确定一点, 你说的是和电机连在一起的那个玩意, 对吧? 然后减速机为什么不能锁在机架上? 而且这个减速机的减速比还不低, 这个大负载应用不用减速机? 电机直驱? 正常配置就是: 电机--减速机--联轴器--齿轮/轴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个过载保护器,但是都被忽略了

我也觉得这是一个过载保护器,但是这个型号我都找不出来是啥过载保护器

网友:
这下满意了吧?

网友:
HD的减速机

楼主:
很给力,请问一下这是什么品牌减速器

网友:
应该是非标定制的过载保护器,自己设计制作出来也不是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