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修改

楼主(2020-02-20):
用SW建模时,如图所示,A部分和B部分都已经建好,且内部筋分布比较复杂,在保证尺寸L1和L2不变的情况下,如何整体移动A部分或者B部分,来修改L尺寸

网友:
直接改L尺寸的值、
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相信可以办到的。

网友:
如果完全对称的零件,你切掉一半,镜像实体后合并就好了,至于调整L的尺寸,你在镜像的时候,基准面的位置提前算好就行。

网友(点评):
你好大侠,柱子A和柱子B完全一样,但A和B上面的横梁不对称,我镜像实体的话,上面的横梁也会跟着镜像

网友:
内部筋 比较复杂,拷贝 - 点 重合

网友:
尺寸驱动。确定的结构尺寸完全约束,确保没有不必要的几何约束,修改需要修改的尺寸。

网友(点评):
对于复杂的内部结构,尺寸驱动后,是否会出现很多问题

网友:
你先把a或者b从横梁上分割下来,形成多实体建模,然后移动实体能达到要求不

网友(点评):
不是这样的,这是修改方案时用的,也就是我现在做的很正确,但随着方案变动,L尺寸会变动,也就是由旧方案改新方案用到的

网友:
做成两个件,再去装配控制尺寸。可以不。

网友(点评):
麻烦,而且A,B和上面的横梁是一个件

网友:
这个要在草图里面尺寸标注好,最好是A的左边拉尺寸,B的右边拉尺寸,通过左右更改,变化中间的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