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镜像复杂特征问题

楼主(2020-02-20):
如图所示,右侧的柱子我是整体镜像的,用的是特征镜像,但图示内容的筋怎么也镜像不过去,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
ONE MORE TIME

网友(点评):
试了很多次,还是不行,最后已经镜像过去的部分也出现问题了

网友:
有什么提示

网友(点评):
没有提示,和正常镜像一样的,但这个地方就是镜像不过去

网友:
镜像的时候要注意是不是实体还是特征,把这两个搞清楚,你就可以解除大部分问题

网友(点评):
用的是“要镜像的特征”

网友(点评):
镜像实体很少用,因为稍微不同镜像内容就不合适

网友(点评):
我现在是把不能镜像的筋,在镜像后的地方又拉伸生成的,请问大侠,这样做(一部分镜像,无法镜像的重新画)后续有什么缺陷吗

网友:
第一次镜像不成功,那就检查一下这个筋和其它的特征是合并在一起的还是独立的,如果是合并在一起的特征那就再试一次看提示,如果是独立的,那镜像的时候就不单单选特征了,还要单独把实体筋这块给选上,多试几次。有时候软件就这样,一次不行说不定下次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是合并的,以前镜像一次不行,就多试几次,现在多试几次后,原先已经镜像过去的也出问题了。

网友(点评):
我现在是把不能镜像的筋,在镜像后的地方有拉伸生成的,请问大侠,这样做(一部分镜像,无法镜像的重新画)后续有什么缺陷吗

网友(点评):
首先你得搞清楚筋能成功的原因,是因为它的草图位置和它最终停止的面的位置关系恰当,能停止住。 你镜像过去后呢,草图位置明显改过去了,但筋的默认停止面还在原处,那么这个筋根本不可能生成。 还有啥,自个想去

网友:
你这个看着像是龙门机床,横梁和立柱应该是分体的呀?

网友:
镜像特征不行就试试镜像实体。实在不行,就用焊接件补画筋板,这个操作也简单,不费事儿。

网友(点评):
你好大侠,镜像后没有镜像过去的筋,补画的话,有什么后遗症吗

网友(点评):
没有后遗症。筋板就不要做镜像操作,反而复杂了。

网友(点评):
你好大侠,我想问一下,两个完全对称且复杂的特征才用到“镜像实体”吧

网友:
先镜像普通特征,再镜像筋板试试

网友:
柱子可以用镜像体的命令,筋可以镜像特征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