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案例的周期时间

楼主(2020-02-20):
见图片,一个无杆气缸行程350,一个标准活塞气缸行程80,按流程动作,需要精确一点的时间。
气缸样本上有个最大运动时间,但实际上,从发信号控制电磁阀,然后气缸加速到最大运动时间,然后减速缓冲停止。 所以气缸运动的精确时间肯定不能直接拿行程除以最大速度,那怎么准确算这个运动时间呢?

网友:
气缸有一个使用速度范围,一般是50-500mm/s,具体运行时间根据流量确定,一般是算不出来的,要求很严格的话可以选伺服电机加丝杠。

网友:
你还要一个抓取的动作,也要算时间

网友:
我下意识的擦了一下显示器

网友:
不负责任的估计 3.5s

网友:
这两个个气缸的速度可以通过进出气口的调速阀来调节的,

网友:
不好计算就多试验几次,用秒表掐一下时间,这也是一种方法。

网友:
计算如果不好计算,那只能做实验喽,不要说你们不做测试吧

网友A:
SMC的选型软件中,可以计算气缸运动时间。在输入气缸形式,电磁阀形式,配管种类和尺寸,调速阀形式,使用压力等参数后,可以得出一个行程时间曲线,根据经验看还是比较准确的。
另,在某次和airtec的工程师交流时,他们提过这样的算法,将最大速度除以1.25得到的值作为平均速度,以此来计算气缸节拍。
以上。

网友B:
一般根据生产性要求计算设备周期时间,在确定是否可行,用什么东西,报价多少钱,再让他们选,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根据生产性要求计算设备周期时间,在确定是否可行,用什么东西,报价多少钱,再让他们选,哈哈

可以范围内设定个气缸速度,计算一下

网友:
这个跟你的调速阀调速大小有关,和进气的气压有关,和电磁阀到气缸的气管长度有关系,和你负载的大小有关系,和你选用电磁阀是否是高速电磁阀有关。神仙也算不出一个具体数据来。以前我们公司是有实验数据,但是真正实际使用都是保守估计算个值出来。来算uph。

网友:
一般的夹取搬移我都算3S,

网友:
气缸运行速度会受气压的影响,只有实测才会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SMC的选型软件中,可以计算气缸运动时间。在输入气缸形式,电磁阀形式,配管种类和尺寸,调速阀形式,使用 ...

这个最大速度除以1.25不严谨啊,应该有个行程范围的前提条件才行

网友:
前言:完成一个工序可以有多种方案。首先要考虑可靠性,其次考虑效率。
答疑:楼主提出的方案是否担心效率不够?保守估计CT6s(这个方案速度太快,被吸物体就会掉落的)。
建议:1)做实验(可以请供应商提供样品,搭建建议平台很容易得到具体数据)2)如何使效率不高,可以考虑其他更合适的方案。

网友:
负载是个很重要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