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图,凸轮下行,最合理的过渡角曲线应该是?

楼主(2020-02-20):
过渡曲线的选择

网友:
谁在动,谁不动?转速,负载特性

楼主:
|大白小白发表于 02-20 15:31谁在动,谁不动?转速,负载特性
下凸轮圆心不变,做逆时针旋转,上凸轮被四根柱子固定,在Z轴方向上往复运动,从0N到上顶点的位置受到80N的压力,然后现在想改下凸轮的倒角的曲线,让它更顺滑

网友:
是自己拍脑袋设计的?有没有经过CAE分析。

网友(2020-04-08):
引用 楼主:
下凸轮圆心不变,做逆时针旋转,上凸轮被四根柱子固定,在Z轴方向上往复运动,从0N到上顶点的位置受到80N的 ...

改进如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