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加工块类零件高效率设备

楼主(2020-02-20):
公司是单件小批量生产,有大量块类零件需要进行粗加工,普通的北京大立铣进行六方的粗加工效率还是不足,有没有高效进行六方粗加工的设备,大家介绍下?在此强调下:我们是单件、小批量生产,不属于批量形式的生产模式。谢谢大家了。

补充内容 (2021-1-23 13:27):
粗加工6方,尺寸不是规程的尺寸,比如:80*60*20,65*120*4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立加啊

立加加工也只能使用可转位铣刀进行加工,而且还需要编程,效率也不是很高,最主要是成本高啊

网友:
卧铣床,大盘刀

网友:
其实你们可以让提供材料的做好粗加工尺寸,无非就是价格问题。
再者,你可以了解一下  双面铣  ,主要用于稍微大一点的材料粗加工,多数卖材料的都有

网友:
将毛坯尺寸进行分组,组织毛坯时做成长条料,用的时候锯床切割

网友:
工件尺寸大吗?可以参考下卖材料那儿的六面光加工设备

网友:
锯床成本比较低,做个夹具下料不错,或者买个二手线切割,看方料厚度,一次可以多个几个,晚上装上,白天就好,24小时不间断加工,还不用人看着

网友:
材料商那里买精板就可以。

网友B:
为什么要铣床加工,有专门的车方机,可以使用车床加工,效率很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立加加工也只能使用可转位铣刀进行加工,而且还需要编程,效率也不是很高,最主要是成本高啊

单件小批量,数控效率肯定比其它高,只要重新编程就可以了。

网友:
优选立式加工中心。

楼主(2021-01-23):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铣床加工,有专门的车方机,可以使用车床加工,效率很高。

您好,能具体介绍下车方机吗?或是机床型号。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