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件厚度规格系列

楼主(2020-02-20):
各位大神,碳钢钣金件的厚度有国家标准吗?如果有,代号是多少?如果没有,那常用的厚度系列有哪些?这些系列的出处是哪里的?

网友:
GB708-88

网友:
钣金用的钢板属于薄板系列,你查下薄板的标准,里面有规格。

网友A:
冷轧板SPCC,主要用电镀和烤漆件,成本低,易成型,材料厚度≤3.2mm。热轧板SHCC,材料T≥3.0mm ,也是用电镀,烤漆件,成本低,但难成型,主要用平板件。
钣金是一种针对金属薄板(通常在6mm以下)的综合冷加工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冷轧板SPCC,主要用电镀和烤漆件,成本低,易成型,材料厚度≤3.2mm。热轧板SHCC,材料T≥3.0mm ,也是用电 ...

谢谢,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