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竖直导轨上的常闭式锁紧机构设计

楼主(2020-02-20):
小弟目前遇到一个问题,请教大神帮忙出出主意。1.问题开始:

初始问题

初始问题

  • 导轨方向为竖直方向,滑块可以在导轨上做自由滑动;
  • 功能上就是想实现手动控制固定在滑块上的工件(10kg左右)在导轨上滑动;
  • 同时可以实现手动控制滑块到某一位置时,能够手动锁紧。

2.设计
于是,小弟采用导轨夹的方式做了如下结构:
利用的导轨夹就像这样的 东西:
3.问题
采用以上的结构,存在如下的问题:
  • 锁紧不可靠;
  • 容易误操作,如果一时疏忽,没有锁紧,工件直接顺着导轨坠落,比较危险。

4.请教
我大概想,可以设计一个常闭式的导轨夹(或者类似结构),操作的时候解锁,才能运动;松手,就自动夹紧导轨。
请问见多识广的各位,有没有什么可参考的结构或者好想法?
请大家不吝赐教。

拜谢。

网友:
思维换一下:

不是手动锁紧,而是手动松开。

换句话说,手离开了,他就锁紧了。

如果重力原因,往上提抬着累,往下放拖着累,就挂一个差不多的气缸当气弹簧,升降就轻松不少。

但,问题来了,频繁升降,次数越多,越不好往下走?自己想办法。找合适的电磁阀或泄气阀。

网友:
能不能把操作手柄换成气缸夹紧,用电磁阀控制,手动操作在滑块上下运行范围内,是不是有可能超过人手臂的活动范围?夹紧面采用比被夹紧零件软的材料做保护。

网友:
10KG并不是很好推,特别是有些空间还有一些限制,所以还是建议采用丝杠提升吧,至少不会那么费劲。锁紧丝杆就不会掉,还可以外部加一些插销防坠落

网友:
10kg竖直载荷确实不算小的。如果提升下降位置固定。且位置不多,精度不高(手动的我觉得精度不高)可以采用气缸加磁环开关来提升。但需要电磁阀和PLC。电气原件。如果暂停位置点不固定,可以采用伺服电机+丝杠形式。(伺服电机+同步带应该也可以)

网友:
千斤顶的自锁螺杆和螺母组合呢

网友A:
如果负载一定,空间允许,在目前的机构上直接加配重。
就是一个10kg左右的物体,一根钢丝绳,一个定滑轮的事儿。。。。

网友(点评):
赞同你,LZ将这个问题分开就好了,手动可以到任何位置后可自停,然后加锁紧动作。再动先松开,然后手驱动到下一个位置。现在是锁紧松开后就自重作用下就动了。

网友(点评):
感谢评论。 其他各位网友也提了很多很好的建议,但是可能我问题还没有描述清楚,条件没说清楚。 您提出的配重方式确实有效,这样可以基本降低锁紧的要求,也不会发生明显的坠落,下一步马上实施试用。

网友:
1  可不可靠,一个是看导轨夹的夹持力,另外如果和安全系数不高的话就把导轨加大一号嘛(导轨夹有大一号)
1  建议用气动控制的

网友B:
问题有两个。1、定位精度是否高。2、是否防止下落停止。
回答:精度不高和只防下落的话,采用棘轮结构可否。

网友:
摇臂钻床的结构是不是可以借鉴下

网友:
可以用手动松,自动紧,可以试试砌块的方法。

网友:
1.显然采用自然状态下固定,手动松开后方可移动的机构更合理。可以解决现在,手动锁紧力不够的问题。
2.为了保证在任意位置可停,该锁紧装置需要随滑块一起移动。
假设自然状态下的锁紧机构通过弹簧实现,则为了产生100N的摩擦力需要的压力较大,手动松开时较为困难。
(增加弹簧来实现省力的方案,因为不确定移动范围,暂不考虑)
或需要额外的省力单元,使结构更为复杂。
因此考虑通过外形锁定。

方案如图:
(即采用类似齿轮啮合的原理)
该方案缺点在于无法自由调整行程,行程最小单位受限于齿的大小。
同样的原理,也可以采用同步带和金属夹的方法,缺点相同。

另,如果预算许可的话,可以直接采用标准升降台,MISUMI型号为KUL20-A-220。
也可以仿照其结构自行设计,原理就是丝杠传动。
以上。

网友(点评):
感谢感谢。 意见很中肯,我也在想用弹簧锁紧。结合前面大神提出的可以配重的方式,这样其实对弹簧夹紧力的要求就降低了。

网友:
有气动打开的。

网友:
使用导轨锁,品牌有德国zimmer,断气锁死,通气活动。我所接触的老外设计,类似这种垂直机构,必须增加导轨锁装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负载一定,空间允许,在目前的机构上直接加配重。
就是一个10kg左右的物体,一根钢丝绳,一个定滑轮的 ...

这个方案好

网友:
20公斤负载平台没有提升机构这是啥思路?为啥要用滑轨,换个思路吧,加个提升机构带自锁的

网友C:
NBK气动导轨夹可以了解一下,可以配合导轨型号组合使用的,加持力客观,但要看你实际的负载检讨可行性了

网友(点评):
配重平衡后,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NBK气动导轨夹可以了解一下,可以配合导轨型号组合使用的,加持力客观,但要看你实际的负载检讨可行性了

以前试过,手动螺纹这种的锁紧夹,锁紧力量其实挺玄学的

网友:
非要整这么复杂又不好用?搞个螺杆升降也花不了几个钱

网友(点评):
这部分是随动的,所以没有增加动力要求。 可能是前面问题约束条件没有明确。

网友:
这东西有,气动放松的,叫导轨夹快。

网友:
精度不高可以用抱紧锁紧方式。

网友:
靠与导轨的摩擦力去锁紧,短期使用问题不大,长期就是锁不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负载一定,空间允许,在目前的机构上直接加配重。
就是一个10kg左右的物体,一根钢丝绳,一个定滑轮的 ...

我觉得还是购买一个标准的平和器比较省事也方便,结构也简单,

网友:
精度要求高的不能锁一面,可以采用锥形加自复位方式,

网友:
采用偏心止动耳结构,滑块到位下降时,止动耳由于偏心结构会在导轨上靠摩擦力止动,转动把手可把止动耳解脱,实现向下运动

网友(点评):
我搜一下偏心耳结构,学习学习

网友:
有气动的夹爪锁紧的   可以了解一下。常态应该是锁紧,使用的时候是松开的  这样安全些。

网友:
你这个临时用下可以,不能用于正规产品,因为风险显而易见。应该考虑带自锁功能的梯形丝杆。

网友D:
米思米手册特别注明,这种导轨锁不能用于垂直方向。这种锁我用过,不太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D:
米思米手册特别注明,这种导轨锁不能用于垂直方向。这种锁我用过,不太可靠

是啊,所以才想着要改进一下锁紧方式,但也没有特别有效的办法。目前看来还是最好加个配重,平衡一下重量,这样即使夹紧松开了也还不至于造成太大的问题。

网友:
为什么不用丝杠螺母呢?

网友:
使用导轨锁

楼主:
主要是手动锁有坠落风险

网友(2020-04-22):
你们使用的导轨锁是手动的,我们这边有气动锁紧的钳制器,可以实现自动锁紧,一个气动钳制器就可以有50kg的轴向夹紧力,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

网友:
转速快就换成滚珠丝杠慢的话用螺杆怎么样?

网友:
        简单画了个示意图,应该看得明白吧,字丑别介意哈。滑块上面加一个弹簧插销,如果需要精度,可以把槽做小一点,做密集一点,槽是开在安装滑轨的底板上。
把这个棘轮做成水平的就是你想要的机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有两个。1、定位精度是否高。2、是否防止下落停止。
回答:精度不高和只防下落的话,采用棘轮结构可否 ...

棘轮机构是个防坠的好东西

网友:
5年了,如果没精度直接开孔是不是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