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松紧带收带装置方案

楼主(2020-02-20):
最近需要设计一款松紧带收带装置,此款松紧带很细宽度3mm,厚度0.3mm,弹性很小,所以不能卷成一盘一盘的收料(这样会使松紧带弹性变差带子变长),所以需要收成一袋一袋的发给客户,一袋大概400长宽300高500mm(一袋里面的是一根带子),带子参考图二口罩的带子(实际比这个还要细),目前是用摇头机摆在铁盒里面满了在倒进袋子里面,但是这要需要一个工人在边上一直调整下面的升降机构和压实松紧带,效率低下,现在需要做一个全自动化的收带机器,大家有没有好的新方案

网友:
个人觉得调整涨紧后卷成卷觉得更合理。

网友A:
卷在一个可以收缩的筒上,取下时收缩直径。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卷在一个可以收缩的筒上,取下时收缩直径。

这个方案好

楼主:
收成卷状一是弹性容易丧失,二是这么细的带子容易翻边卷起来的时候会出现压痕,这带子就报废了,弹性带不像非弹性带那样可以控制不翻边

网友B:
是不是可以考虑用转盘凸轮式的涨紧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可以考虑用转盘凸轮式的涨紧方式。

卷成卷带子会报废,带子会有折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