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维拉伸

楼主(2020-02-21):
各位大侠好,在建模时凸台-拉伸经常用,如图所示,这几种拉伸方式,请问用哪种拉伸生成的特征,对后面修改特征时最方便

网友:
看你需要,好象都比较方便。

网友:
那肯定是最后一种啊。

网友(点评):
大侠,能具体说说嘛

网友:
对参数化设计来说,修改都很方便。如果只是建模,给定深度最方便修改

网友(点评):
你好大侠,给定深度生成的特征后续好修改,因为在修个这个给定数值的特征时,周边其余的特征不会跟着改动,是这个原因吗

网友A:
两侧对称

网友(点评):
大侠能具体说说麻

网友:
不好说,整体来说都方便,具体就要看你整个模型的大致形状和特征的要求了,看这个特征的关系是由谁来驱动的了,只能说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侧对称

这个看个人习惯吧,简单的直接用深度就可以了,复杂的或者需要用到镜像的我都会选两侧对称,方便建模和修改。不过我个人还是喜欢用两侧对称。。

网友:
请翻帮助文件

网友:
都方便啊,改个参数就能改...

网友:
针对具体的零件设计,才有“方便”这个说法。拉伸长度的设置给出的选择就是要你根据方便性选择。

网友:
好像没有两侧不对称的 功能。

网友:
这几个功能有些是有限定条件的,要看具体情况。

网友:
没有一定说那种好用,不同情况下它们的效果都不同。

网友:
没有固定的,看你使用的情况,看你画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