俯仰调节机构

楼主(2020-02-21):
求教!现在设计了一个塑料壳体,希望能俯仰调节一定的角度,但是我找不到这样的小机构,求指教!
如图所示:

网友:
最简单的,拿两块板砖垫一下

网友:
这还找?还不如,慢慢画机构布局图。

从你这图中来看,连转轴位置都没标出来,当然迷茫了。

把条件都画进去,你会发现原来你其实也会。

网友:
有阻尼调节转轴,铰链。了解下。

网友:
倾斜的目的 是什么?

网友:
光学调整架

网友:
可以模拟不倒翁的原理,保持重心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