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压马达选型的问题?

楼主(2020-02-21):
我现在要设计一种工程车辆,总装机功率50kw,包括一套液压履带底盘和工作装置,我设计的工作装置到马达那是最大150Nm的扭矩,86r/min的转速,像这种系统可以只用一个电机驱动泵然后带动多个马达吗?应该选什么规格的液压马达,泵,电机?要做毕业设计,液压这块不是很懂。

网友A:
像这种系统可以只用一个电机驱动泵然后带动多个马达吗?
可以。

应该选什么规格的液压马达,泵,电机?
力士乐有专业的工程机械行走马达,业内认可度比较高。高压柱塞泵都可以。
标准三相异步电机就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这种系统可以只用一个电机驱动泵然后带动多个马达吗?
可以。

这样力矩和转速的情况应该选什么类型的马达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力矩和转速的情况应该选什么类型的马达呢?

搜索『挖掘机行走马达』,实际上,是集成了液压马达+行星减速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索『挖掘机行走马达』,实际上,是集成了液压马达+行星减速机。

不是底盘的马达,是工作装置的马达。您看我选这种马达,最小排量80的行吗,不过这个最高转速,是我设计的10倍之多,会不会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底盘的马达,是工作装置的马达。您看我选这种马达,最小排量80的行吗,不过这个最高转速,是我设计的 ...

可以考虑用径向柱塞马达

网友B:
液压马达的选型与计算方法
http://www.cmiw.cn/thread-778931-1-1.html

先看看这个系统的设计方法,不会了再提问。泵和马达的选型都有。

选择马达需要知道液压马达拖动的负载是多少?另外在最大扭矩的时刻,转速不一定是最大值。代公式计算时注意这一点。

先把液压马达选出来,再选择液压泵,一般是从后端的负载往电机或者液压泵这端推算,装机功率在复核时考虑。

网友:
最好是根据转矩和机械效率,在不计马达的损失情况下,其输出功率等于输入功率。实际转矩T:由于马达实际存在机械损失而产生损失扭矩ΔT,使得比理论扭矩Tt小,即马达的机械效率ηMm:等于马达的实际输出扭矩与理论输出扭矩的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液压马达的选型与计算方法
http://www.cmiw.cn/thread-778931-1-1.html

您帖子的意思是,马达是先选压力,根据扭矩算排量,然后选型?对吧那如果转速低于马达额定转速很多怎么办?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帖子的意思是,马达是先选压力,根据扭矩算排量,然后选型?对吧那如果转速低于马达额定转速很多怎么办 ...

先设定系统压力;转速不满足就重新选型;选型设计是个不断试错,不断纠正的过程,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校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设定系统压力;转速不满足就重新选型;选型设计是个不断试错,不断纠正的过程,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校核。 ...

可是在您排量已经确定的情况,额定转速不是已经确定了吗?假定我需要80r/min的转速,在排量确定的情况下,额定转速太高了,会不会工作的时候扭矩也上不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是在您排量已经确定的情况,额定转速不是已经确定了吗?假定我需要80r/min的转速,在排量确定的情况下 ...

这几个量是相互影响的,就是要调整到满足自己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几个量是相互影响的,就是要调整到满足自己的要求。

我的意思是说是否可以将流量调的很低,去达到自己需要的速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说是否可以将流量调的很低,去达到自己需要的速度?

不对吧?你看看当流量调低的时候,马达的转速是如何变化的?从液压马达的流量与转速的计算公式中先定性分析。

网友C:
教科书上那个课程设计不是有介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对吧?你看看当流量调低的时候,马达的转速是如何变化的?从液压马达的流量与转速的计算公式中先定性分 ...

流量降低,马达转速不是应该降低吗?我是说马达额定转速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教科书上那个课程设计不是有介绍吗

什么书,我们课程设计是减速器和夹具的,没有液压相关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流量降低,马达转速不是应该降低吗?我是说马达额定转速太高了

液压马达工作时的实际转速对应于液压马达的实际流量,与额定转速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液压马达工作时的实际转速对应于液压马达的实际流量,与额定转速没有关系。

懂了,实际转速不超过额定转速就行了吧

网友(点评):
对的!其实就是一层窗户纸,懂了就彻底明白了!有些问题还是需要多思考,多悟、多体会。

楼主:
引用 楼主:
懂了,实际转速不超过额定转速就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