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前辈,有什么泵能调速

楼主(2020-02-21):
有一个设备需要泵从水箱抽水,正常情况下是2l/min,要求可以在0-5l之间调节,我不知道找什么样的泵可以实现,这个流速要求太小了,找了下计量泵,但是好像出水是有波动的,有没有前辈知道用什么泵可以做到稳定出水且可调。另外还需要流量计,就找不到这么小量程的,有没有前辈知道的,请指导一下

网友:
试试齿轮泵

网友A:
任何一个泵,只要能对电机进行速度控制,都能调节流量。

网友:
你这个,一分钟也就两大瓶冰糖雪梨,最粗的兽用连续注射器两支连动,一个推时一个收。

那计量精度,杠杠的。

我常用于定量点胶。

网友B:
用叶轮泵吧!加上电机变频器和流量计,流量计用6L的加个plc想需要多少就输入多。

网友:
要求匀速?那就齿轮泵。
不要求匀速就普通水泵加流量计

网友:
用叶轮泵最好 详细咨询请加QQ2522960508

网友:
在网上找试验室用的微型泵,这种小流量泵真的不好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任何一个泵,只要能对电机进行速度控制,都能调节流量。

做技术的  说话要严谨  不知道不要乱讲, 一般 调速器是带不动泵的。

网友(点评):
莫非忘了有二般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叶轮泵吧!加上电机变频器和流量计,流量计用6L的加个plc想需要多少就输入多。

这个办法稳定靠谱

网友:
用蠕动泵。

网友:
把水罐密封,加气压,流速用节流阀调节。
水罐里加浮子开关,控制水泵给水罐补水,高度差要小,尽量减小水压对流速的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技术的  说话要严谨  不知道不要乱讲, 一般 调速器是带不动泵的。

变频器调速了解一下PMW调速了解一下

网友:
水泵也是可以调速的。

网友:
这个如果精确调节流量的话,一般都是通过带反馈的流量计,通过调节阀调节,这是自动控制方面的,光调节泵,好像很难做到精确控制
如果调节精度要求不是太高,其实可以加个旁路装溢流阀,通过调节溢流阀的流量大小,来控制主路上的流量。

网友:
蠕动泵,齿轮泵和螺杆泵都可以,后两者稳定性和精度更高些,关键还看你需要的精度,我们单位都用的进口的螺杆泵,精度很高,驱动电机都是伺服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