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设计尺寸精度时,基本尺寸精度 要低于 公差精度

楼主(2020-02-21):
在设计尺寸精度时,基本尺寸精度 要低于 公差精度,我想对于这句话,大家都比较认同,因为公差如果比尺寸的小数点位数还少,那这个公差就没有意义了,比如38.01±0.3   这个标注就完全没有意义

但是我的问题是:这种标注是不是标准或者要求所明确规定的错误标注?我查阅了很多标准和书籍,都没有找到这一条。

所以到底这种标注是不合理还是不正确?

网友:
并不认同你的说法。就标注本身来说,38.01和38以及40都是一个数值,实际工作上,存在小数的情况太多了,有很多人为去圆整了,但也可以不去圆整,是多少就写多少。

网友A:
参照英制转换公制的图纸,很多都是标2位小数,但公差同样可以是1位小数。

网友:
38.01±0.3 这个例子表达的意义是38.01±0.30,只是标准默认舍掉了尾随零

网友:
假设间距30.01,10个的间距修改,累计就是0.1,如果是50个那就是0.5,而螺纹孔的通孔直接又很小,那大概率凉了。然后,工差是装配的前提,也是标准件的必须,给你150.2±1.52,最终尺寸是150.2,而不是151.72,这种情况下,工差的用来保证标准件的规范化,而不是装配。差不多这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照英制转换公制的图纸,很多都是标2位小数,但公差同样可以是1位小数。

是的,这个就是英制转公制出现的

网友:
你理解的不完全对!有时基本尺寸就是带几位小数点的,比如,从国外的英制图纸转化过来的基本都是带几位小数的,但是公差查表该是多少就是多少。

网友:
不是不完全对,是概念错误

网友:
"比如38.01±0.3   这个标注就完全没有意义"  你没有用过,你就断言,这样的标注没有意义?

网友:
我也认同:38.01±0.3 这个例子表达的意义是38.01±0.30,在表达上,38.01是设计的理论值。公差大只是表达可以波动的范围为0.6。

网友:
这个怎么没有意义的理论正确尺寸想要多少就是多少。都说了是理论上的了,关键的是公差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这么讲,但实际中很多零件的加工精度按理论上的来,那很多尺寸都是加工不出来的。

网友:
理论上并没有问题,只是看起来别扭罢了

网友:
这样说的话公差都不用标了

网友:
没有用过这们场合的公差,就不要乱说话,这个公称尺寸就是38.1 。设计图纸上是要这么给的,实际加工中采用入体原则,就是把0.1加入到公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