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个滚丝轮问题

楼主(2020-02-21):
各位机械界的大佬们,小弟请教2个问题
1、国标中滚丝轮的头数是什么?为什么不同规格的不一样,它与神秘有关系?
2、滚丝轮的外圆是多少,这个改如何计算?

网友A:
1、国标中滚丝轮的头数是什么?为什么不同规格的不一样,它与神秘有关系?
螺纹头数Z = 滚丝轮中径d2 ÷ 螺纹中径d2
以M3,P=0.5为例:
GB/T196中螺纹中径d2=2.675(图1),GB/T971中滚丝轮中径d2=144.45(图2);计算可得,螺纹头数Z=144.45÷2.675=54,与GB/T971中数据一致。

图1

图2

2、滚丝轮的外圆是多少,这个改如何计算?
滚丝轮外径d = 滚丝轮中径d2 + 2 × h1
(h1的值见图3)

图3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国标中滚丝轮的头数是什么?为什么不同规格的不一样,它与神秘有关系?
螺纹头数Z = 滚丝轮中径d2 ÷  ...

你好,你的意思就是滚丝轮中径与螺纹中径是呈倍数关系,这个倍数就是头数。
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环形穿滚轮是什么?与常规普通的轮子具体区别在哪里?

网友:
滚丝轮的分头数也叫多头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