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抗拉强度计算公式

楼主(2020-02-21):
请各位大师指点,请问我下面图片上的槽口,每侧厚度为2mm,请问多大力可以把它拉变形。

网友:
单就加工而言,这种结构加工后就变形了,更别提用力拉了

网友(点评):
我们已加工出来了,不变形的,就想知道是否可以拉变形

网友A:
多大的力,作用点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大的力,作用点位置?

里面塞了一块板和槽一样宽,然后上面有很大的摩檫力,

网友:
你允许有多大的变形

网友(点评):
0.1度的变形

网友:
算出来不知道对不对,刚学了材料力学。材料许用应力要小于MY/I=20Fx2/2/2x2x2x20/12.....F=235/1.5=157KN。至少157KN材料才会弯曲。

网友:
这个分析Sw里面也可以模拟计算,这样软件的分析比计算直观还更准确。

网友:
那不叫拉变形,楼主这话就显得非常外行,根本不是专业出身。
这叫弯曲变形。

网友(点评):
我一开始以为他是沿图片上下方向作用拉力,结果他一画力,原来是弯曲变形

网友:
100Kgf就能变形1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