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导柱配合公差问题

楼主(2020-02-21):
图片圈住的部位会沿着立柱上下移动,加工精度问题,现在摩擦力比较大,一般这样的导柱需要预留多大间隙呢,还有有没有好点办法解决加工误差问题?新人小白不懂,请各位前辈指教下

网友:
这结构有趣

网友(点评):
这结构非常特别。设计者也非等闲之辈。光讨论间隙多大不能触及根本,依我看0.03和0.1都可,关键要知道使用条件和结构细节。

网友A:
根据个人经验,一般采用H7/g6配合。
摩擦力较大的原因未必是轴孔配合问题,也可能是导向轴之间的尺寸偏差导致的,实际中感觉这种情况更为常见。
另外,通常导向轴承会采用购买品,多根导向轴同时使用时要注意考虑调整量或增加浮动机构。
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个人经验,一般采用H7/g6配合。
摩擦力较大的原因未必是轴孔配合问题,也可能是导向轴之间的尺寸偏差 ...

谢谢,轴套和轴单独使用是没有问题的,有0.03的间隙,四个立柱一起用就不行了,加工精度比预计的大的多,现在还有什么办法补救吗

网友B:
看你的轴是百吨级别的,看你的机架设计和焊接是十吨级别的。不知你的摩擦力大是有多少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轴是百吨级别的,看你的机架设计和焊接是十吨级别的。不知你的摩擦力大是有多少吨?

这个台子真不是我设计的,垂向载荷25吨左右,水平两个有10吨左右的侧向力,摩擦力大约有一吨左右,现在主要是上下运动换向有点抖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轴套和轴单独使用是没有问题的,有0.03的间隙,四个立柱一起用就不行了,加工精度比预计的大的多, ...

单独使用没有问题,说明轴和轴套间的配合没有问题,并非是两者的加工尺寸不合格。
两根导向轴即可决定板的位置,再增加额外的轴,由于位置偏差,容易对轴套产生径向载荷,因而增大摩擦力。这是这种结构常见的问题。
两种解决方法:
1.将对角的两处轴套安装孔追加工增大,使得轴套有一定调节量,在另外两根固定好后进行调整。调整较为困难。
2.将对角的两个轴套内孔加大0.1-0.2,放弃导向作用,使得运动顺畅。可能会影响动作稳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独使用没有问题,说明轴和轴套间的配合没有问题,并非是两者的加工尺寸不合格。
两根导向轴即可决定板 ...

谢谢,我也是想放大配合间隙了,以后再做有解决的办法呢

网友C:
四根导柱的位置精度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四根导柱的位置精度差了

是的,现在有什么好办法解决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台子真不是我设计的,垂向载荷25吨左右,水平两个有10吨左右的侧向力,摩擦力大约有一吨左右,现在 ...

刚度很差,安装精度肯定没法说。

网友:
四个导柱一起运行出现摩擦力大,是不是四根导柱的平行度、导柱与基础的垂直度超差了?

网友D:
这个东西没有设计过,不敢说配合公差要 放在多大。其中,三根住相对于某一根柱的位置度,这三个位置度肯定是不相同的,每根柱子的位置度再加上每根柱子与相配合的套的公差,这样的和公差,才是配合公差。不知对不对

网友:
看看每根柱子的垂直度有多大,然后2根柱子平行度有多大,把这些累加到设计公差里面。

网友:
导柱和机架孔的公差配合要放大才行,既然导柱的位置精度发生变化的话,也只能通过这种方法补救了

网友:
只能通过调整间隙来做改变了,一定需要四根轴吗,我之前见过有6根轴的,不过它对精度要求不高

网友E:
四立柱机构为了防止过定位卡死,需要一根柱子有精密配合,其他三根柱子间隙配合

网友(点评):
一定几浮是对的

网友:
这个跟加工精度,形位精度有直接关系。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也是想放大配合间隙了,以后再做有解决的办法呢

解决方法应该是加工时,将底座、滑座、上座三个零件夹在一起,一次性将四个导柱孔镗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四立柱机构为了防止过定位卡死,需要一根柱子有精密配合,其他三根柱子间隙配合

请问一根精度,三根间隙,岂不是稳定性差很多。

网友(点评):
实际使用中没有想像的那么差。无油衬套的内孔公差一般在E7或F7,滑动的轴一般是h7,仅单根轴与套配合就会产生0.03以上的间隙了。柱子的位置公差是间隙配合,不是没有定位,紧固完成后精度一般工况都会满足要求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解决方法应该是加工时,将底座、滑座、上座三个零件夹在一起,一次性将四个导柱孔镗出来。

这种方式倒是可以,就是稍微麻烦

网友:
间隙0.03,那么梁上的孔的公差是多少?什么机床能加工出来,真土豪。

网友:
四根导柱的垂直是否有保证,如果装配过程中有歪斜的现象,也会无法正常上升。

网友:
上座是靠油缸驱动上下移动的,上座移动顺畅吗? 中座又是靠什么来驱动的?如果上座移动顺畅,那么中座移动不顺畅,除了中座孔与导柱的配合间间隙问题外,很有可能是驱动不平衡导致别死。

网友:
依我看,间隙放到1MM,啷个都没问题,看你这结构,加工位置精度和装配精度都差行老远……其它的不往下说了

网友:
4根柱子平行度考虑了吗?有10吨侧向力,摩擦力肯定大,2个对角轴承内孔加大,另外必须要有润滑

网友:
润滑脂加多点,柱子上没看到有润滑脂

网友:
润滑脂多加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四根导柱的位置精度差了

这是肯定的,不知道这个老爷子当初怎么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东西没有设计过,不敢说配合公差要 放在多大。其中,三根住相对于某一根柱的位置度,这三个位置度肯定 ...

我也是这样理解的,我也没接触过这样的,所以来请教下大家,加工精度肯定有问题,设计的是老工程师设计的,不做评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解决方法应该是加工时,将底座、滑座、上座三个零件夹在一起,一次性将四个导柱孔镗出来。

三个部件一起加工难度非常大,单独加工必然有加工精度问题,

网友H:
这么大的柱子,公差要求这么高的话,起升的同步性能保证吗?不能保证起升的同步性,其中一根柱子的摩擦力会加大很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么大的柱子,公差要求这么高的话,起升的同步性能保证吗?不能保证起升的同步性,其中一根柱子的摩擦力会 ...

举升同步可以忽略不计,主要是中间横梁上下移动(上横梁中间有油缸于中间横梁链接),四周举升油缸只是调整下面空间大小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这种方式倒是可以,就是稍微麻烦

总的来说是合算的,三块板分开加工要装夹三次,镗12个孔。同时这样装配工时小,不会报废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总的来说是合算的,三块板分开加工要装夹三次,镗12个孔。同时这样装配工时小,不会报废零件。

要是板材就好了,三个部件加在一起有1.5米的 样子

网友:
一个对角H7/g6 ,另一个对角间隙放大

网友I:
看图里,你每根立柱都用一个油缸来升降? 那这套装置就有 4个油缸来进行升降,你怎么能保证4个油缸同时一起升降呢?如果4个油缸的升降都不一致,必然会导致活动部件歪斜,导致摩擦力增大。   这个应该是设计问题,不是加工精度的问题。
个人建议:1.要么 升降改成由一个大油缸来驱动
                2.要么保证4个油缸的进油和出油的流量一致,但这一点非常难。 增加油量分流器,并保证每个油缸的进油管长度一致。这个方法可以试试。只有每个油缸的流量一致了,4个油缸才能保值一致性。
                3.在机械上增加同步装置,强制保证4个油缸行动一致。

网友:
最近有个项目,可能会用到类似结构,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图里,你每根立柱都用一个油缸来升降? 那这套装置就有 4个油缸来进行升降,你怎么能保证4个油缸同时一起 ...

谢谢指点,是我没有说清楚,举升油缸只是调整下面空间的大小的,到一定位置就 不动了,我画圈的是需要运动的,由一个油缸带动,目前解决办法就是把导柱间隙放大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这个台子真不是我设计的,垂向载荷25吨左右,水平两个有10吨左右的侧向力,摩擦力大约有一吨左右,现在 ...

你这个是一台四柱式的液压机吧,我以前就是做液压机的,你这个问题不一定是间隙的问题,当然你间隙放大也可以解决,但是肯定会影响精度和寿命,这个设计缺陷就很明显,你自己研究下经典的液压机就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了,都烂大街的设备了

网友K:
大胆估计一下,你这个像是个液压试验台啊?
如果排除间隙和位置度公差、误差等条件,你这个机架的主体材料是什么材质?235?345?或是?
看你四个导向做的挺结实,不知道结构内部是否布置筋肋?如果刚度不够,发生挠变那就没法说了。

网友:
难,只能和前面说的一样,一根轴做导向作用,其他的加大间隙配合,但是这样一来肯定不稳定。难
这种结构设计成上面大油缸固定,下面工作台可以升降的就好了。

网友:
这么大的导柱没接触过,一般H7/g6,根据设备要求可适当加大,一般直径越大间隙选择也应该越宽松。四个导柱最好设计成位置可调的或者增加位置精度。

网友:
一个对角间隙配合一个对角精密配合。

网友:
路过学习一二,确实存在加工误差和装配误差,单独考虑设计公差间隙意义不大。

网友:
楼主,这么大的设备如果说四个轴套没有水平方向的可调装置那是十分可怕的,不可能靠装配来保证跨度这么大的位置度,所以我假设它是有这个装置的。
另外从你照片来看,整个平台是由四根液压缸来驱动的是吗?那么我首先考虑的是这四根液压缸的同步是如何保证的,只要它们出现一点点偏差,就会导致平台不水平而出现卡顿,所以,不见得是轴套配合有干涉,从运动上找找原因吧

网友:
有需要光轴 直线轴承  直线导轨 滚珠丝杆的可以咨询我们 QQ 2901375169 手机 15990889920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图里,你每根立柱都用一个油缸来升降? 那这套装置就有 4个油缸来进行升降,你怎么能保证4个油缸同时一起 ...

举升同步可以忽略不计,主要是中间横梁上下移动(上横梁中间有油缸于中间横梁链接),四周举升油缸只是调整下面空间大小的,到达一定位置就不会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这个是一台四柱式的液压机吧,我以前就是做液压机的,你这个问题不一定是间隙的问题,当然你间隙放大也 ...

正解,就是因为没水平调整措施才出现这种情况,现在就是看看怎么补救

楼主:
引用 网友K:
大胆估计一下,你这个像是个液压试验台啊?
如果排除间隙和位置度公差、误差等条件,你这个机架的主体材料 ...

材质Q235的,筋板都有,强度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