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机械大师请问下,这个吊装强度是否能达到

楼主(2020-02-21):
需要起吊4.5吨 外形尺寸 W3000*D1200*H2200  方管50*50*3 与底部槽钢焊接外面2mm外壳 ,各位机械大师请问下,这个吊装强度是否能达到?

网友:
你才是大师,小弟甘拜下风

网友:
没有计算过焊缝强度,但是从你的图上看,没有完全利用焊接母材,6第腿改一下焊接位置

网友(点评):
看起来您也是大师啊

网友:
吊带兜底

网友:
4.5吨的机架用50方管?感觉强度不足

网友(点评):
不用感觉了,要是做这种设计,早被同事喷上天了

网友A:
底座梁是槽钢还是工字钢还是H型钢?多大规格?
方钢用80以上的,壁厚3个有点薄,至少用5mm的。方钢在底座大梁上焊接,要留出焊缝位置,不能和大梁边缘对齐,这样没有焊缝位置了。
底座纵向的短梁位置是根据设备支撑确定的还是随便确定的?
立柱与上下梁的连接位置设计筋板,增加立柱与大梁的连接强度。

网友:
先别管什么强度了 你认为你这设计合理不?  难不成人要站到吊车上去拴吊绳?  型材结构上的安排就更不用说了

网友:
50方钢估计不够 ,吊耳板固定方式估计强度也不行。

网友:
如果把吊耳设计到底座上,你这个结构没问题。现在把吊耳弄到了架子顶,你确定那几根细杆能承受那么大的力?并且在立柱和底座的焊点在吊装时承受的是最恶劣的撕裂。

网友:
这个设计胆子比较大,这么大跨度用50*50的方管会死的很惨。有专业的平衡吊梁,上阿里巴巴搜一下就可以,没有这么干的。https://detail.1688.com/offer/40 ... f853d7b7b016a81a2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底座梁是槽钢还是工字钢还是H型钢?多大规格?
方钢用80以上的,壁厚3个有点薄,至少用5mm的。方钢在底座 ...

底座是16#槽钢,底座纵向的短梁位置根据设备来定,所有材质都是304不锈钢

网友:
放在上面确实不合理,还是多算算吧

网友:
来一点点侧向力,这玩意散架是分分钟的事

网友:
就是为了偷工减料,美其名日,节约成本!几C形钢生硬要换成方通!只是为了降价竞争

网友:
肯定不行,50的方通强度不够,用10#槽钢代替把,真出事就完了

网友:
竖直方向上的六根方管无法承受4.5吨的重力,长期使用有较高的安全风险,最好是再增加四根。

网友:
这个很像户外变压器外壳呀,吊底座才行

网友:
楼主,你自己先用solidworks 模拟下,安全系数多少。起吊可不是小事,按理属于特种设备。我们说再多,出了事情还是设计者倒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