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折弯半径设计方法

楼主(2020-02-21):
各位大神,本人准备选用3mm厚碳钢钣金件折弯90°,折弯半径设计成多少合适?我在网上看到有人说一般折弯半径与板厚相等即可,这种设计是最优设计吗?如果需要更小的折弯角,最小安全折弯角是多少?还有通常在一些半径设计的时候,折弯半径如何确定我一直没搞懂,有没有类似的标准或者经验表可以对照查询一下?谢谢,有哪位钣金行业的高手解答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2.4~3.6mm

楼主:
哥们,数据来源是哪里啊?你这样说,换一个厚度我还是不会啊。

网友:
一般跟板厚一样即可,最好大一些,越大折弯机出力越小,折弯半径可以按0.5级数上加,3,3.3 ,3.8 , 4.5, 5,  6

网友:
最小折弯半径就是板厚,特别对于受力的零件,通常是这样。如果折弯钣金太小,造成应力集中。

网友A:
根据折弯刀的圆角工艺要求来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根据折弯刀的圆角工艺要求来的吧

不是根据需要的圆角来选择折弯刀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根据需要的圆角来选择折弯刀吗?

你这儿折弯半径是不是有要求的,没有要求,你就标明工艺R或者不标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儿折弯半径是不是有要求的,没有要求,你就标明工艺R或者不标就可以

明白。谢谢大萝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折弯刀的圆角工艺要求来的吧

感觉你回答的不对

网友C:
钣金的折弯R角,必须大于等于厚度的1.5倍。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钣金的折弯R角,必须大于等于厚度的1.5倍。

好像没有这个硬性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