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链轮c系列是什么系列,ab系列分别是美欧标准,c系列呢

楼主(2020-02-21):
问一个链轮c系列是什么系列,ab系列分别是美欧标准,c系列呢,到处都查不到这个问题

网友A:
哪里看到的,说个出处,或者上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里看到的,说个出处,或者上个图。

这玩意还要上图吗,08a链轮,08b链轮,06c链轮没用过吗?

网友:
那你自己玩吧

网友:
C的负载会比A.B更大一些

网友:
你是不是把  06C 链轮,做的不能与链条啮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