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一款铺布的方案

楼主(2020-02-21):
裁好的一张张的布,怎么将它移到固定位置铺平,要求自动化的方案,这个布就是我们的T恤的布料,透气又有柔性,实在没有好的方案

网友:
传个图看看啊

网友A:
尺寸,节拍速度,材料形状,精度要求。如果比较方正,两三米长度以内,那超级简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尺寸,节拍速度,材料形状,精度要求。如果比较方正,两三米长度以内,那超级简单

层主有好的方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层主有好的方案吗?

楼上都说的那么清楚了。。。

方案,不是万能药。。。

楼主:
就是这种布料

布料就是这种,长宽600X400mm,速度要求5秒铺一张,精度偏差2毫米

网友(点评):
下一工序是丝网印刷?

网友C:
不是有铺布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有铺布机呢?

真的有吗?我在这个行业还没有听说过,你发个图片给我看看,应该是没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层主有好的方案吗?

楼主这个布料,如果是需要裁切成四方四正的材料并铺设,很好办,气爪加导轨,从刀缝中间拖拽出来,到定长后裁断,然后再拖拽铺设,市场上有这样的铺布机,其他行业也有类似的机器,精度一两个毫米。但楼主是要铺设异形,这其实服装行业最常见的情况,那没法了,都是另一种常见的铺布机往返铺设叠好布,一摞后裁剪,能自动铺设别人早就造出来了

网友:
铺布机裁床。自己百度。

网友D:
如果要平整抓取移动,只有使用海绵真空吸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要平整抓取移动,只有使用海绵真空吸盘。

谢谢,这个可以考虑试一下

楼主(2020-10-04):
引用 网友B:
层主有好的方案吗?

形状就是成品T恤的一面,单层布,3-5秒铺好一张,精度3mm以内,你真的能搞定,第一年最少挣100w以上,有信心可以私聊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