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啮合角就是节圆压力角吗?

楼主(2020-02-21):
请教,啮合角就是节圆压力角吗?

网友:
啮合角可以说是节圆压力角,节圆压力角不是分度圆压力角。分度圆压力角是指单个齿轮而言,节圆压力角或者啮合角是针对一对齿轮啮合而言。当一对齿轮的节圆和分度圆重合时,压力角(指分度圆压力角)=节圆压力角=啮合角。

网友(点评):
专业而细致,非常感谢!

网友:
占个坑,学习下。

网友:
当两齿轮啮合的时候,节圆总是相切,而当两齿轮按标准中心距安装的时候,两轮的分度圆也是相切的,此时两齿轮的节圆与分度圆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