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一种无极变速机构

楼主(2020-02-21):
这台机器是拉吊装带用的,目的是将刚织好的吊装带拉长1%-8%,如图前面的机器电机功率22千瓦速比1:80,后电机功率比速也是一样的,减速机用的是蜗轮蜗杆减速机,现在是利用变频器将后面的电机速度提高1%-8%,实现带子拉长的目的,由于后面的电机比前面的电机速度快,所以前面的电机根本没有出力,反而相当于是一个发电机,后面的电机拉着前面的电机跑,由于一直在发电状态,前电机的其中一个电阻需要消耗掉发出来的电,经常容易烧毁,,但由于蜗轮蜗杆电机有一定的自锁性,可以起到将吊装带拉紧的目的,现在我想把前面一个电机去掉,用一套传动机构将后面的动力传输到前面来,在加一个无极变速装置,调速范围在0-10%之间,但是这么大功率和这么小速比的无极调速电机没有的卖,有么有好的办法解决我这个问题

网友A:
图呢?没有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呢?没有上传?

图没有加上去

网友B:
原来前电机也是用变频器的吧?电机是普通异步电机?

网友:
在包装印刷行业这些都不是事

网友:
滑差电机!把电机端换成皮带轮,自己进行无极调速了。

网友:
可以去专利网上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前电机也是用变频器的吧?电机是普通异步电机?

前后都用的异步电机加变频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后都用的异步电机加变频器

那你应该是经常烧的是变频器里的刹车电阻?

网友C:
不知道前电机的意义何在。
第二个电机想把吊装带拉长一些,需要很大的力,也就是说在电机前端应该提供一个反向作用力。而第一个电机却提供了一个基本相同的同向力,这时候第一个电机不但空转,而且被拉动烧毁。
我就想问一下,在做设计的时候不做最基本的力学分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应该是经常烧的是变频器里的刹车电阻?

是的,刹车电阻老是烧坏,现在我想把前面电机取消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前电机的意义何在。
第二个电机想把吊装带拉长一些,需要很大的力,也就是说在电机前端应该提供一个 ...

第一个电机是提供一个稳定的阻力 和恒定的速度,只要把刹车电阻加大也可以用,一点问题也没有,只是成本高,现在只是想升级一下,把前面的电机取消掉而已,这个是吊装带行业一直这样设计的,这个都用了几十年了,只是缺点太明显我想升级一下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个电机是提供一个稳定的阻力 和恒定的速度,只要把刹车电阻加大也可以用,一点问题也没有,只是成本 ...

对,电阻问题好解决,并联直流排也可。

网友D:
这么大的电机还这么大减速比,需要这么大的张力吗?包装行业纸张或其他材料就离不开张力控制,可以去参考一下,涂布机,复合机,挤压,淋膜,凹版印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应该是经常烧的是变频器里的刹车电阻?

是的,好专业,我都不知道是刹车电阻坏了,还是售后告诉我的,看样子你对电器了解也颇深

网友(点评):
是的,机械设计离不开自动化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大的电机还这么大减速比,需要这么大的张力吗?包装行业纸张或其他材料就离不开张力控制,可以去参考一 ...

吊装带拉长肯定要很大力牙,就是吊模具和其它重物的起重带子,一般都拉5吨的力 才能拉长5%,还是在带子加热的情况下

网友:
楼主可参考主从动轴的无极变速机构。

网友:
引用 楼主:
吊装带拉长肯定要很大力牙,就是吊模具和其它重物的起重带子,一般都拉5吨的力 才能拉长5%,还是在带子加 ...

这力是比较大,要不试试气动制动器,力量可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