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工程图转PDF,出现文字缺失问题?

楼主(2020-02-22):
对比两图,右下角的标题栏,和左下角的技术要求,都不显示,不知什么原因?

有哪位大神知道吗?

网友:
可以尝试更换一下字体

网友:
把工程图模板换成长见字体,或者安装丢失字体 百度下有详细教程

网友:
PDF软件字库中缺少SW软件的某些字体,拷贝字库到软件中。

网友:
字体的问题,先把字体统一一下吧,正常用宋体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是字体库的问题。

网友:
可以先更改标准尺寸的字体,一般宋体的问题就会少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