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的表带是如何抛光的?

楼主(2020-02-22):
红色箭头为拉丝效果,
黄色箭头为光面,
问题是这都是弧形表面,怎么分开抛光呢?

表带侧面是光面,而且好几节都没有连接孔。
难道是连接后,把孔堵上,然后整体抛光?

网友:
是不是抛好之后装配的?

网友:
占个楼学习下。

网友:
占个楼学习下

网友:
攒点威望。太难了。

网友(点评):
发帖回帖参与话题

网友A:
电镀工艺就可以达到镜面效果吧,当然条件是原件需要先抛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镀工艺就可以达到镜面效果吧,当然条件是原件需要先抛光

那拉丝的那几个面是怎么做的呢?
而且中间的几个侧面完全没有销子孔,总不可能是先把销子装进去然后整条链子一起电镀吧。

网友:
估计还是分开做的表面后再装配

网友:
做合适的工装2个,分别覆盖对应位置进行拉丝或抛光。

至于转轴孔,焊接打磨后抛光很正常。

网友:
电解抛光。

网友:
估计是做完表面后组装的。

网友:
先制作好各个部件,然后再组装到一起的,不是组装完后再表面处理

网友:
如果想到更好的效果还必须把表带拆开,拆成一小节一小节的,然后洗清手表表链上的污渍。对于手表表壳,如果要深度处理,就要拆开后壳,取下机芯之后再对外壳进行打磨抛光。拆开手表最难的,就是后壳和表把,只要工具合适还是可以打开后壳的。在拆下表把的时候要注意技巧,不能用蛮力,以免拉断表把。

网友:
估计用药水浸泡

网友:
先加工再装配,电镀可以达到光面效果

网友:
先抛光再电镀的吧 材料先热处理会更好

网友:
现在在论坛打广告的比以前多了,难道很多技术大佬都自己开厂了?

网友:
之前接触过一个给古筝表面抛光的,用的是柔性机构,配合类似于纱纸的打磨工具,贴紧表面,高速打磨

网友:
攒点威望。太难了

网友(2023-04-03):
这个表带连接是用钢钉过盈配合;而表面应是先抛光,贴胶纸,然后再拉丝

网友:
就是这样抛光的。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抛光,应该是电镀

网友:
做工装,先整体做拉丝,然后放到工装里面抛光需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