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编码器计数问题请教

楼主(2020-02-22):
现在在自学编码器计数,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编码器计数范围有正负,接线没问题的话,假设正转读出的数为正,清零之后,接着反转,读出来的数值是不是负值?还是要人为添加正负号?

网友:
记得我们那时候是在软件里设置,设定一个方向是正转,当检测到旋转方向相反,就在程序里好像是认为乘以“负一”。好多年不做这些了,忘了!

网友:
那只是一瞬间,你可能都看不到这个数

网友A:
编码器方式建议楼主不要想太复杂了,按照手册要求设好寄存器,后续才能减少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码器方式建议楼主不要想太复杂了,按照手册要求设好寄存器,后续才能减少问题。

大神好,可能我看到的资料不多,在例程中都是往一个方向来计数的。编码器能往两个方向计数,是不是输出的时候只是01010101..这种,不管往哪个方向旋转都是这种数值,不带±,自己再区别正负

网友B:
您说的计数,是什么数?个人觉得编码器的使用是要配合指令,中间环节不用想太多,比较难办的其实是读到的数据的滤波。

网友:
想的太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说的计数,是什么数?个人觉得编码器的使用是要配合指令,中间环节不用想太多,比较难办的其实是读到的数 ...

读编码器还需要滤波吗?不是只有那些模拟量以及通讯才需要滤波吗?

网友B(2020-03-26):
引用 楼主:
读编码器还需要滤波吗?不是只有那些模拟量以及通讯才需要滤波吗?

需要啊,这里主要说的是增量型读取速度,绝对值型不需要。编码器的数值也受机械振动和安装方式的影响,通常读取值经过换算后,跳动也是很大的,影响计算

网友:
增量编码器没有正负。都是人为加上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啊,这里主要说的是增量型读取速度,绝对值型不需要。编码器的数值也受机械振动和安装方式的影响,通 ...

大神,我搜索了好多资料,没找到怎样消除数据的滤波。大多都是怎么接线,单向读数或者双向读数。
请大神赐教

网友:
增量编码器就是靠累计脉冲数测速、定位,正负数值都是程序中自己设定,编码器本身是没有负值的

网友:
看你怎么设定吧,都是看ab相的,有先后就有正反。